[Other] 求助sm2258xt颗粒贴的位置1234

楼主(2021-05-26):
帮忙看下,下面自已贴的,1位对不对,上机不认,是否还要跳土狗。29f128g08cfaaa,先玩下tsop

网友:
F01 F11 F21 F31
按这个顺序就行

网友:
和土狗关系不大,tsop没焊好也会导致不认

楼主:
那我贴的1位 F01没错,上机不认,要不要跳土狗,求土狗位置

网友:
58XT能开MLC?

网友:
练手没问题,让2258xt开25nm的MLC闪存有点不实际。

网友:
这个板子上这个颗粒  要少贴3个脚  要不就会短路

网友A:
你这是前提工作都没做好啊。。。主控支持不支持颗粒都没搞清楚

网友B:
这板子供电1.8V吧,上3.3v的颗粒就算焊接没问题也认不到吧

网友:
我去  没看到 原来是58xt  心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前提工作都没做好啊。。。主控支持不支持颗粒都没搞清楚

具体的支持问题还要请教一下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供电1.8V吧,上3.3v的颗粒就算焊接没问题也认不到吧

怎么看出来的呀?

楼主:
指条明路,上那种板子

网友:
46en/xt应该都可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