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水贴:一万八千公里的两轮电动车保养,拆个换下的前轮轴承看看

楼主(2021-05-26):
绿能的84V45ah电动车,跑了一万八千公里。近几个月明显感到续航不如以前。先做个小保养,换换前轮轴承。
换轴承的过程没啥好说的,难度不大,主要是工具不全,要找到跟轴套差不多的铁棍和跟轴承差不多大的木棍,一个拆轴承,一个安装轴承。

换下来的一对轴承,C&U人本集团的,原温州轴承厂的6201轴承。

撬开一个胶封,看着不大对劲。

另一个长这样。

再回头看第一个,果然不对劲,滚珠少了一个。
因为事先不知道轴承型号,找师傅给换的,还是铁盖轴承。下次自己买胶盖的自己换。

网友A:
这一轴承更换的很及时啊,我给媳妇换轴承的时候,滚珠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

网友:
我家的应该有3,4w公里了,就换了2轮胎,8年了应该

网友B:
前一段时间翻新自己的电动车,听朋友说的买的哈尔滨轴承,一个轴承五块钱包邮,买胶盖的,新轴承撬开加满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时间翻新自己的电动车,听朋友说的买的哈尔滨轴承,一个轴承五块钱包邮,买胶盖的,新轴承撬开加满油 ...

新轴承都是半油或者更少,满油过水保险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一轴承更换的很及时啊,我给媳妇换轴承的时候,滚珠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 ...

应该是负载特性不合适,保持架滚珠轴承高速轻载,轮毂电机等尽量用适合低速重载满球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负载特性不合适,保持架滚珠轴承高速轻载,轮毂电机等尽量用适合低速重载满球轴承。 ...

你很内行的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一段时间翻新自己的电动车,听朋友说的买的哈尔滨轴承,一个轴承五块钱包邮,买胶盖的,新轴承撬开加满油 ...

哈尔滨轴承在淘宝上卖的也很多,我也关注了,不过还是倾向于买所谓的日本nsk轴承,就是不知道真假

网友:
只要不是假货,都可以用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新轴承都是半油或者更少,满油过水保险一点

轴承内的黄油,别加满,加满轴承高温,70一80%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尔滨轴承在淘宝上卖的也很多,我也关注了,不过还是倾向于买所谓的日本nsk轴承,就是不知道真假 ...

零售市场的NSK几乎全部是假的,真货只能从分销商那里才能拿到。

网友:
我也觉得所谓日本轴承都是骗人的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轴承内的黄油,别加满,加满轴承高温,70一80%即可。

满油状态电动车那点速度没有事,一般电动机轴承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轴承都是半油或者更少,满油过水保险一点

对,新轴承油很少,还有点像润滑脂。我上下班路上确实有一段路容易积水,而且我这辆斯波兹曼电动车,前轮轴承竟然没水封,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轴承更换的很及时啊,我给媳妇换轴承的时候,滚珠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 ...

女人都是这样!只要能动起来她们就不会管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尔滨轴承在淘宝上卖的也很多,我也关注了,不过还是倾向于买所谓的日本nsk轴承,就是不知道真假 ...

nsk假货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尔滨轴承在淘宝上卖的也很多,我也关注了,不过还是倾向于买所谓的日本nsk轴承,就是不知道真假 ...

哈尔滨轴承我也是听一个伙计说的,他推荐给我的天猫链接,哈尔滨轴承是不是也有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尔滨轴承我也是听一个伙计说的,他推荐给我的天猫链接,哈尔滨轴承是不是也有假的? ...

市场上都是人本改的

网友:
楼主,轴承怎么弄下来的?这两天正要换轴承

网友:
请问换完轴承续航有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