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给几个颗粒定做合身的“嫁衣”

楼主(2021-05-26):
朋友发来4颗29F01T4ANCMG2,252脚位的

这个脚位,兼容BGA272的焊盘,支持4通道,只是比272小了一圈(少了四角的20个焊点)。

272是14*18,252是12*18,尺寸和132一样。

朋友想让把这几个颗粒上2260做成nvme固态,但手里没有252或272脚位的2260,只有132脚位的。

132脚位的焊盘只有12*18的尺寸,如果用了转接贴,转成14*18,焊盘招不开。

怎么办?

今天就给转接贴来个削骨瘦身。

这是原来的尺寸,上面的颗粒比下面的转接贴瘦一些,就像一个瘦子,穿了一身大码的衣服一样

今天就把这身衣服给改了,改成合身的。

接下来就是上沙纸磨了

刚磨了一点点,就露铜了,不管,继续磨。

磨的差不多了。

肉眼已经能看到多层板子了。

在放大镜下看一下

很明显看到三层铜箔。

上测试架测试

认ce。

开卡成功。

正常读写。

看来没问题啊,继续把剩的几个也磨了。

磨好了,准备上板。

主控面2颗

背面1颗。(4个颗粒,测得有一个颗粒坏块多,决定放弃不用了)。

焊接完成
有点厚,但朋友说没事。

上机开卡。

先看下ce分布

12个ce全部识别。

简单设置,开卡成功。l06b转b0kb后,总容量576G,开了512G,因为只上了512M的缓存,剩的做为冗余吧。

测速少不了的

8通道的2260,3贴只开了6通道,所以速度没达到峰值,不过也可以了。

完结,撒花!

网友:
高手,感谢分享。
nvme一般就一个插槽,自己弄的玩家相对少多了。。。

网友A:
普通2260G的板子不好找啊/英特尔的600P可以换普通主控利用么

网友:
不怕把板层磨短路了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2260G的板子不好找啊/英特尔的600P可以换普通主控利用么

好像是可以的很考眼力手法,边上好多小小的电阻还是什么

网友:
有技术、有能力!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拜了!

网友:
磨过的,最好用绿油涂一下,以防漏电!!!!!

网友:
很早就想做一块2260G的盘,但是公版主控难找,带公版主控的板更难找

网友B(2023-03-17):
挖一下坟,老范,这个颗粒支持2246EN吗,单颗是4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一下坟,老范,这个颗粒支持2246EN吗,单颗是4CE?

单颗4ce L06B 3D MLC,46en可以支持,但不建议上46en,据说46en的纠错吼不住,会短命。

最好上2258或3111等支持ldpc纠错的主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颗4ce L06B 3D MLC,46en可以支持,但不建议上46en,据说46en的纠错吼不住,会短命。

最好上2258或311 ...

PS3111 好像没有4贴的272,58G和58H都可以支持吗

网友:
有技术、有能力!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灌水灌水,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