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想给家里加二块太阳能板和换二个200AH的大电瓶

楼主(2021-05-26):
即将夏天了,空调  要用了,家里用的电很大,夏天时,一个月要用到上千元的电费,现在在考虑要不要把原来的二块太阳能板基础上,再加二个300AH的太阳能板,   原来的电瓶是200AH的,用了将近6年了,感觉电存不了多少,用逆变器的话,只能用一二个小时,现在就是在考虑,要不要换二个某宝上的16000W峰值功率的逆变器,再换二个200AH的电瓶,阿里上的300AH的电瓶二个要1100左右,电瓶二个要2000左右,逆变器要2380元,不知直接用市电合算还是用太阳能电合算,请各位装过的朋友们,提下意思,谢谢了
这样的话,总的要投入5480元了

补充内容 (2021-6-28 15:24):
顺便问一下各位,外壳为什么一定要用不锈 钢的壳子呢,我现在就把8个磷酸铁锂电池放在纸箱里,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家里的电按一度五毛算,6000/0.5=12000度.
但你要装够一天使用的电的太阳能板,估计这6000块不够吧?

网友A:
我建议空调用市电,照明,路由器,光猫,全部用3.2伏大单体100安的并联3个,太阳能板用630*350尺寸的6伏30瓦用肖特基二极管并联给并联的大单体电池充电,每个大单体用一个大流量的保护板,电灯直接用光控的3.2伏LED30瓦灯主板,路由器光猫用3.2伏升压12伏并联输出供电,DC-DC模块加散热片,我家1.5皮变频空调24小时27开机耗6度电左右用市电划算,房间里面最好做保温,用一个电脑那种静音5伏小风扇给房间换气,要用空调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投资过大,弄的人小数

网友:
6伏太阳能板4块280元,3.2伏100安3个300元左右,这个买看运气内阻多小衰减多小了,3.2伏30瓦金豆高亮3030灯珠板的几个房间几个35元✘N个,一个总光控负载开工一个20元,太阳能板直接并联SS56肖特基二极管8个加大块散热给电瓶充电,用不了多小钱,但是天天晚上灯全部亮通宵,光猫路由器24小时在线,

网友:
你家多少电器啊要那么贵?我家空调24小时开机开了1个月总电费也就400不到而已

网友:
奉劝放弃,一次性投入太大,足够你过好几个夏天了,还不如等更高效率更便宜的发电系统或者干脆用水冷空调

网友:
我觉得3楼的想法很好.
能用直流的就直接用直流,不用逆变器,效率更高!

网友B:
只有乐趣,无投入产出比,等弄完了再一算,还是用市电便宜

网友C:
三菱重工表示一个月不关加上冰箱,电视,照明,水泵,路由器,猫,电视机,大概用电不到150元…电价0.56最重要的是我这里的阶梯电价是一年之内2000度以上就要加价钱了…

楼主:
这是我去年的电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乐趣,无投入产出比,等弄完了再一算,还是用市电便宜

我现在用的电瓶是6年前的200AH的,太阳能电板是200W二块,用直流的灯泡,60W的,一天到晚都可以,但是用逆变器,1500W的话,太阳照着的时候,能用4个小时左右,如果没有太阳,最多几十分钟吧。我现在猜可能是电瓶不行了吧,想换个电瓶先试一下

网友:
就图一乐呵。

网友:
500AH12V的话理论大概可以供6000W一小时工作了单算原来你200AH电瓶省了多少市电费用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菱重工表示一个月不关加上冰箱,电视,照明,水泵,路由器,猫,电视机,大概用电不到150元…电价0.56最 ...

你们怎么用的???现在还没开空调 每月都要600左右,60l的热水器一直插着的还有个冰箱,电表加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们怎么用的???现在还没开空调 每月都要600左右,60l的热水器一直插着的还有个冰箱,电表加速了?? ...

热水器大概400度电左右,用的不厉害的话…空调我是制冷最低27℃经常性的一个月不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热水器大概400度电左右,用的不厉害的话…空调我是制冷最低27℃经常性的一个月不关机… ...

就一个冰箱一个热水器,电视也看得不多, 为什么这么多电费也是5毛左右电费啊
灯也不怎么费电的,有人偷电??还是新闻里那样 小区路灯的电接进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空调用市电,照明,路由器,光猫,全部用3.2伏大单体100安的并联3个,太阳能板用630*350尺寸的6伏30 ...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用12伏供电,连升压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空调用市电,照明,路由器,光猫,全部用3.2伏大单体100安的并联3个,太阳能板用630*350尺寸的6伏30 ...

至少加个MPPT,效率高一些。另外,3.2V供电,电流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一个冰箱一个热水器,电视也看得不多, 为什么这么多电费也是5毛左右电费啊
灯也不怎么费电的,有人偷 ...

去淘宝上撸个表放你家进户线后面比对一个月,有一次电工说我一个月用了500多度…我说那就一毛钱不给,你们自己去查问题去……最后发现他们弄错了…换成载波表后感觉电量每个月至少多三分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用12伏供电,连升压都省了

太阳能发电的瓶颈有几个,第一就是太阳能发电板的发电率,第二就是电量储存,,物理上电池并联增加容量不加电压,串联增加电压不加容量,所以3块100安3.2伏并联有300安容量,3块30瓦6伏单晶硅太阳能发电板输出各用二个SS56肖特基二极管加散热并联做每个板的防倒流,3块板出来的电并联一起后给电池充电,这样是为了节约成本,耗电大户是全屋照明直接3.2伏供电,路由器光猫功率不大就用升压模块并联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