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南极人20W塑壳LED球泡灯(线性恒流电路)

楼主(2021-05-26):
家里老人PDD买的,到手1.3元左右。球泡灯很轻,铝基板,光源、电源驱动一体;JH1000AEG方案的线性恒流电路,一个线性恒流芯片,一个整流桥,2颗贴片电阻,12颗全串联连接的2835贴片。和以前拆的MX2100AS方案的10W线性恒流电路球泡灯内部结构基本一样,只多了1个2835贴片。使用品益常新PY-G8-10A功率计实测5.2W左右,有虚标。点亮后,有频闪,亮度还说得过去。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南极人20W塑壳LED球泡灯。

铝基板,光源、电源驱动一体;JH1000AEG方案的线性恒流电路,一个线性恒流芯片,一个整流桥,2颗贴片电阻,12颗全串联连接的2835贴片。

点亮后效果,有频闪。使用品益常新PY-G8-10A功率计实测5.2W左右,有虚标。

JH1000AEG方案的线性恒流电路,省了一颗高压滤波电容,调整180/18Ω贴片电阻,可改变LED端工作电流大小,Iout=Vrext/Rs=600mV/Rs。

实际电路图

附:

相关链接:

拆一个10W塑壳LED球泡灯(线性恒流电路)

网友:
有频闪还是放在人不会长时间待的地方好一点,5.2w的亮度几个平方之内照明没问题

网友A:
滤波加上频闪会改善,但是效率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加上频闪会改善,但是效率会降低~

这种线性恒流球泡,使用手机靠近球泡灯,才能看到频闪,稍远一点距离就看不到。放在门厅、凉台、储物间使用还可以。加个滤波电容(有空焊盘)能改善一下频闪,个人觉得意义不大,不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线性恒流球泡,使用手机靠近球泡灯,才能看到频闪,稍远一点距离就看不到。放在门厅、凉台、储物间使 ...

嗯 吊高一些频闪也会变的不明显~

网友B:
南极人这牌子太乱了 啥也做

网友:
南极人现在什么都做,乱七八糟的。

网友:
居然虚标那么多

网友C:
竟然还有南极人的球泡,卖牌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极人这牌子太乱了 啥也做

是叫授权贴牌,收了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滤波加上频闪会改善,但是效率会降低~

滤波电容加上坏得更快,功率大了,散热也不行

网友:
南极人,倍量早就是电子垃圾代名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还有南极人的球泡,卖牌子么?

社交电商专用

网友:
竟然滤波电容也省了!!

网友:
这种虚标的借口,可能是面向老人所以换算成了白炽灯功率

网友:
虚标了,不知道频闪如何

网友:
妈呀,这牌子怎么什么都贴牌啊。
不过用铝基板算是这个价位少见了。。。理论上能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南极人不是做棉袄的吗?啥时候涉足电子产业啦。

网友:
太垃圾了。这就是卖牌子。估计是和拼多多爆款“DZZM超亮款”一个厂出的。平均寿命200小时。

网友:
看到专用房尾,估计不会太好,拆灯珠零件,外壳留下,等网上找到好的驱动板和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