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一条补了五根辣条的轮胎,没漏气真是奇迹

楼主(2021-05-26):
没漏气,真是奇迹,上高速也没问题,本来想换了,没想到还能跑,补的时候有个小伙凑过来幽幽的说“轮胎这样补就废了”

网友:
早换早安心,万一高速爆了可不是小事...

网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爆到路上就麻烦了,还是换一条安全。

网友:
要是看了那个爆胎的视频,冲上人行道的,就考虑下保险够不够的问题了

网友:
我一位专职做补胎的同堂弟弟说,补胎尽量不要用牛筋条来补,原因他没说。估计可靠性方面不如那种吧。

网友A:
感觉火补胎最结实。
要是胶条补胎那么好,经济实惠快捷,那些营运的大车怎么都使火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火补胎最结实。
要是胶条补胎那么好,经济实惠快捷,那些营运的大车怎么都使火补? ...

胶片就行,最好是外侧处理,进水,钢丝会锈

网友B(2021-08-09):
胆子真大,我年青时骑摩托车,真空胎,就在路边补胎店用辣条补,结果会慢撒气。。。。强迫症的我,最后换了条新胎。。。555

网友:
慢撒气不怕,就怕突然没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胆子真大,我年青时骑摩托车,真空胎,就在路边补胎店用辣条补,结果会慢撒气。。。。强迫症的我,最后换了 ...

没补好,拽出来重新补一次即可。发明这种补胎方法的人很厉害,不要卸轮胎,但仍然补的相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补好,拽出来重新补一次即可。发明这种补胎方法的人很厉害,不要卸轮胎,但仍然补的相当好。 ...

对啊,我发现慢撒气,就找修理工了,他就是按喃说的,拔出来又换个粗条,结果还慢撒气。。。这个方法应急可以,时间长,肯定不行,否则大家都用这法子,不用扒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补好,拽出来重新补一次即可。发明这种补胎方法的人很厉害,不要卸轮胎,但仍然补的相当好。 ...

其实这个方法早就有了,很早以前我就用过,以前骑车旅行都自备这个,防止户外扎胎,以备应急之用。

网友:
都这样了,只能说活着反而是奇迹

网友:
轿车轮胎这么补过,到现在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最早开车时都是这么补胎的,没听说有啥问题!

网友D(2022-08-03):
胶条补得好,一般都没事,我的货车6.5MPA的气压都是这样补,一年下来一个胎基本都超过10个胶条。其实这东西,说不好只是不好补,孔下难补,孔大了又不合适。好处就是便宜方便快捷

网友:
说胶条不好,是因为有几率会慢漏气,既然不漏气就没问题。高速上只要不是突然爆胎,都没事。

网友:
辣条只能应急补,平时有条件的还是打补丁比较好。左前轮被上钢瓦的螺钉扎了,回到家想试着用个辣条补一下,拿锥子推进去时听到了好几次断线的声音,估计是帘线还是钢丝什么的断了。用了段时间漏气,还是老老实实去打了个补丁。

网友:
看看年限了,快到了干脆换新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胶条补得好,一般都没事,我的货车6.5MPA的气压都是这样补,一年下来一个胎基本都超过10个胶条。其实这东西 ...

我的货车6.5MPA的气压   ?????   0.65 兆帕 吧 ?????

网友:
临时这样胶条补一下,再去打个补丁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