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个运放测试板,并测试运放带宽

楼主(2021-05-26):
RT,,,,,,,,如图所示,,,这个板子的目的是为了测量运放的带宽

楼主:
这个是完成品的图!!!!!

楼主:
首先,,,拆一个充电器,,功率不小于10w的,,,,取它的变压器骨架使用

楼主:
要拆开它很不容易,,,,,我的方法是泡天那水里面进行溶解

楼主:
绕制过程略,,,,,,,,,,,使用高温茶色胶带来封装

楼主:
准备一个万能板,,,,裁去边框部分

楼主:
图刚才忘了上了

楼主:
焊接一个USB的母座上去当作电源口,,,加些电容啥的滤波

楼主:
把绕制好的变压器裹上锡纸来屏蔽电磁泄漏

楼主:
使用的电源芯片是34063,,,,,,,,不少人也都知道这个芯片性能差,,又过时,,,,,,没办法,,,只有这个芯片

楼主:
那个0.2欧的电阻我没有,,,使用的4个1欧的并联

楼主:
这里是错误的调试过程,,,,,搞成闭环控制的太难了

楼主:
没办法,,,,技术不到位,,,,搞不成闭环控制的,,,,只能做成开环控制+三端稳压方案

楼主:
整流二极管原本用的是ss14肖特基二极管,,,但是反向耐压太低了,,,,只能换成1n4148的高频开关二极管

楼主:
正常工作电流是0.35a,,,,,,,

楼主:
绕制一个工模线圈,,,然后装上去。。。。。。。。

楼主:
焊第一个ic座与电路

楼主:
全部使用贴片的电容电阻,,,,,,,减小安装体积

楼主:
焊两个电压跟随器电路

楼主:
ok,,,,焊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