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4856AC妖机,改数码版后会有哒哒响,求助!

楼主(2021-05-27):
第一次搞开关电源,某鱼买的台达4856 04版,改了才知道妖机,中间小板是4840换上去的。
改前一切正常,改后3-120V 以及10A负载正常。
但是就是偶尔会听到一两声哒哒响(电蚊拍那种声音)。基本都是空载发现,电压在50-90v比较多。
还有就是断电以后,手摸那5个换上去的电容也会有哒哒响。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不知道从何入手。求指导

网友A:
求改数控的 套件来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改数控的 套件来历。

某鱼搜4856 数码版套件

网友B:
这个电源没研究过,估计是继电器吸合发出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没研究过,估计是继电器吸合发出的声音。

不是。继电器咔擦一声很清脆。这种像高压放电的声音

网友:
h桥驱动管故障或者 估计电容寿命快到了吧

网友C:
我的也是数控4856,开机只有30多v,带不动负债。人家说h桥坏了,自己拆开检查了也没啥问题。

楼主(2021-08-03):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数控4856,开机只有30多v,带不动负债。人家说h桥坏了,自己拆开检查了也没啥问题。 ...

30多v有没有量过大电容电压正常不?

网友(2022-09-28):
原来需要短接跳线才能输出

网友(2022-12-04):
我也改了两台,一台正常。一台校正到60v的时候,啪的一声,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