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米家智能驱蚊器2 开箱成功拆机失败

楼主(2021-05-27):
众筹的米家智能驱蚊器2,学着开箱拆机

主机,电池2颗,type-c线一根,说明书,驱蚊片

电池先不用,直直接用充电宝供电,连上多模网关

可以用手机开和关,也可以用智能情景设定开机-10s后-关机

还有日志可以查看

驱蚊片下面有四个小的十字镙丝,拆下后,用手从两边往上拔,这个没有卡扣,两个手往外撑着就能拔出来

里面有两个板,小板充电,大板联蓝牙和控制电机

拆开后插上电看一下

就只能拆到这,再拆就要破坏了,我还要用,期待不差钱的拆后面的。主要难点在于几个铁片焊在主板上,阻止了主板往上拔,另有两个白色固定柱,阻止了主板左右移动

说说这个东西和以前的米家产品的进步处:5V远程联动开关,配上充电宝,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改造很好玩的东西。它这个连蓝牙网关放电池不行,插上type-c可以。
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用两个,或者四个这个主板,带动轮子,就可以做一个远程控制的小车,插充电宝在车子上,同时再在车子上接个米家摄像头,就可以在家里,嗯,追着猫,怼着它远程吸猫。如果配合上无线充电,还可以把小车开到无线充电板上,给小车上的充电宝充电。
另外还有智能窗帘,计算好几秒窗帘可以打开或者关闭,就可以设定智能情景

楼主:
这个手机编辑容易漏图啊

网友A:
有刷电机,这寿命堪忧啊

网友B:
再也不相信什么驱蚊器了,我买过风扇吸的,买过灯光诱惑的,连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刷电机,这寿命堪忧啊

寿命没啥问题,就是驱蚊效果不行,,药片又贵,所以买来用完电就不用了。感觉就是一次性的玩具

网友:
米家也有垃圾货了,不是全部都是精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也不相信什么驱蚊器了,我买过风扇吸的,买过灯光诱惑的,连蚊子

灯光那个可以吸蚊子,但是,吸不干净,所以开了也是有蚊子,效果约等于0

网友:
这个是仿照小鬼子的,就是多加个蓝牙,其他的一毛一眼,那个蚊香片是耗材

网友C:
感觉59块有点贵,我还是老老实实用液体蚊香9块9三液一器可以用一个夏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59块有点贵,我还是老老实实用液体蚊香9块9三液一器可以用一个夏天。

老哥明智,电蚊香便宜效果好

网友:
这个和电热蚊香片样的,得换专门的蚊香片,就是冷风吹蚊香片,不加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也不相信什么驱蚊器了,我买过风扇吸的,买过灯光诱惑的,连蚊子

一样,紫外线诱捕灭蚊灯,吸入式灭蚊灯都买过,最后还是在箱子里吃灰,用过就不想在用了,最后买了三个电蚊拍,一个屋一个,每次睡觉前墙上找蚊子噼里啪啦电一通晚上睡得香,既锻炼身体又减少蚊虫,一举两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59块有点贵,我还是老老实实用液体蚊香9块9三液一器可以用一个夏天。

上次羊毛群里买了超威电蚊香液6液2器两大盒还赠了两大桶84消毒液一共花了十几块钱,可以安心度过夏天了!什么灭蚊灯驱蚊器都买过打死不会上第三次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样,紫外线诱捕灭蚊灯,吸入式灭蚊灯都买过,最后还是在箱子里吃灰,用过就不想在用了,最后买了三个电 ...

啪啪完后睡得香

网友:
老哥明智,电蚊香便宜效果好

网友E:
这小缝隙和风叶能吸得住蚊子?也没有防逃逸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小缝隙和风叶能吸得住蚊子?也没有防逃逸机构

这不是吸,是吹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