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坑逼的WU130捷可勃斯夹头

楼主(2021-05-27):
今天(应该是昨天了)去帮表姐装点家里灯和角阀等一些东西,手里有7212和wu130随手就带上了wu130,到了她家里就开始安装,上的第一个是光柄三角钻,一般都要使劲一点,但我还没有使劲夹头就滑了,外壳旋转,但不能夹紧,妈的瞬间心情就不好了。但还是有一点夹持能力,然后就勉强完成了安装,回来拆夹头拆到现在。这种整个面都能拧的夹头外套一般都是往前端拔的,这个我坑了很久,本来想把夹头搞下来拆,之前拆的湘利无刷夹头就是直接拔出来,网上见的另外一种是有卡簧,搞了很久,本想无损拆。夹头和输出轴也超级紧,开始的时候以为这个夹头很松就直接拧掉反丝螺丝后准备用手握着试一下,结果又是一个坑,夹头直接变成最大然后一点都不能锁了,论坛加内六角的方法也不能用了,只有想办法把轴和夹头一起搞出来,这里也坑,轴是往前端拔出的,但是有夹头挡着,后来实在没办法拿出我的两抓拉马,大力出奇迹,拔掉夹头外套后(拔掉外套后我尝试了论坛方法,太紧了,机器直接重载保护),这里我不知道怎么搞了,一生气直接破坏掉夹头挡板,损失夹头保护机器本身,拧掉下面的螺丝后轴就能拔出来了,这里也坑了很久,没见人拆过,不知道里面什么样,以我跳过的坑让大家少浪费时间。然后就用液压钳,力量大,夹持牢固不会伤轴,力臂长,好使劲,配合8㎜的内六角扳手轻松搞下。这个夹头打滑后只有扔了,外壳和里面的铁皮套结合不牢靠,靠铁皮上的齿圈简单冲压变形咬住外套,铁皮套的作用是套住里面的涨裂螺母,设计缺陷,我拆的湘利的这种类似的夹头外套和铁套(是铁环套不是铁皮的)是直接注塑在一起的,除非外套艹坏,否则不会有打滑的。真尼玛的辣鸡设计

网友A:
大力出奇迹

网友B:
情绪不要那么激动,换个夹头就好了

网友:
 有强劲的辅助工具,什么都可以拆烂、、、、鸟

网友:
机械专用工具。没它还真不方便拆卸

网友C:
常用的工具还是要选一线大品牌,好处是可靠而不是所谓的差那么一点点数据就有很多脑残说这不行那不行,我选工具情愿选大牌有刷不选小牌无刷,干活可靠要放在第一位,选新不选旧,玩的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常用的工具还是要选一线大品牌,好处是可靠而不是所谓的差那么一点点数据就有很多脑残说这不行那不行,我选 ...

工具必须是好的。宁缺毋滥

网友D:
LZ是在床上开干的? 这可都是油呀

网友E:
看手楼主应该二十五六岁未婚

网友F:
前段时间还想着搞一个130来着,看了这个帖子省了好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力出奇迹

必须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绪不要那么激动,换个夹头就好了

差点角磨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在床上开干的? 这可都是油呀

还好,齿轮都拆了放在其它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段时间还想着搞一个130来着,看了这个帖子省了好几百

只是夹头设计问题,机器本身还是非常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手楼主应该二十五六岁未婚

有什么依据吗?大神

网友:
我那个还没开包呢,唉,工具不可图便宜

网友:
工具很牛啊

网友:
威克士WU130,某鱼价格炒得可不便宜

网友:
要干活买大有,要漂亮买威客士,手上只有过两个威客士的机子,一个枪型的带那个左轮一样的批头夹的,完全玩具一个,送人了,还有个去年出的那个棍子螺丝批,体验过别人的12v电钻等产品,也就那样,除了配色讨人喜欢,没啥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