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用了一年的得伟701谈谈感受,给想买701的做个参考

楼主(2021-05-27):
我工具买来都是自用,本人从事定制家具安装,不会那些专业的术语,纯粹个人主观感觉,不喜勿喷。
先说手感,我用过博世gsr120li日立12ds12和得伟dcf801威克士we130,其实我并没有感觉得伟的手感有比其他的好多少,相反701的手感完全没办法跟日立的比,得伟的开关比较硬也比日立的要宽,用久了虎口处和手指酸痛。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个例,701在锁自攻螺丝时大扭力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优势,跟日立的比起来感觉都差不多,而且非常费批头,我试了得伟的,米沃奇的,vessl,以及双截棍的 ,所
有的批头都撑不了2天,2天后批头就打滑,锁3分自攻螺丝没办法锁平,会冒头,来回锁几遍都没用,这点日立的比较好,批头撑的会久一些。
夹头挺容易松动,特别是高负荷的时候。

网友:
感谢分享。其实工具就跟鞋子差不多,真正用起来才知道顺手不顺手。

网友A:
自攻螺丝还是要电批  扭力档拿来维修拆机还是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攻螺丝还是要电批  扭力档拿来维修拆机还是好用

我用过得伟的801,有点用不习惯,声音大倒是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冲击的时候会震动,锁顶线和靠墙的收口时,什么的手没地方扣,震动几下位置就跑偏了

网友:
当时看香港佬测评得伟,牧田,威克士12v电钻 得伟夹头最容易松。换牧田冲击批试试感觉挺舒适

网友:
同行,安装成品家具,主力工具得伟DCF887,拧自攻螺丝,只要木材不是很硬,拧自攻螺丝到平齐很轻松,前几年买的没牌子单头批头,可以用恒久。

网友B:
做家具安装,备一个那种可以换头的电钻很好用,夹头上上钻头打孔,然后批头可以插在主轴上上螺丝,小活都不用带两个电钻,而且还有直角转弯头来对应一些普通电钻进不去的空间,本人从事的工作,材料基本都是钢材,最喜欢的还是六角屁股的螺丝,十字屁股的经常不是屁股花了,就是批头废了……六角的基本上只存在螺丝拧断的情况……

网友:
说过很多次了,打自攻螺丝一定要冲击批,电钻废批头废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家具安装,备一个那种可以换头的电钻很好用,夹头上上钻头打孔,然后批头可以插在主轴上上螺丝,小活都不 ...

十字的,我感觉那种干壁钉,基本上不会被打花,只有批头被干坏

网友:
冲击批 确实省批头 你这么一说 我都感觉好久没买过批头了

网友:
上螺丝主要体现的是软扭,701大概在20Nm  日立ds12标明是17Nm 差距很小自然感觉不出来

网友:
只有冲击批能解决问题,细微调整需要开关线性好的冲击批

网友C:
没用过不知道!不过你这情况有那么夸张吗,杂牌电钻用了一年多都没用废过一根批头!

网友:
这个东西好啊
至于耐用,可能是因为只用于家具安装,
对墙壁的操作少
对工具的损耗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不知道!不过你这情况有那么夸张吗,杂牌电钻用了一年多都没用废过一根批头! ...

我也很奇怪,同样日立12v的,博世的等等,一盒批头用好久,有刷的好像低速扭力比较大

网友:
电钻不容易废批头,毕竟无间隙!

网友:
手钻电批几个牌子下来还是选择牧田,性能不突出但稳定,选择18v平台产品也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