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麦迪逊600W三模无刷变频电动车控制器拆解简测

楼主(2021-05-27):
麦迪逊600W三模无刷变频控制器,电动车控制器这类东东第一次接触。拆开看看:
详尽功能看说明书
SD4938电流模式PWM控制器

单片机吧,没查到
80V电容,少见
HY1908封装TO-252 80V90A N沟道MOS管,共12只
检流电阻
78L05
散热片
接线定义

楼主: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控制器电源线,无反应
测黄绿蓝三根相线对红电源线为0.5V压降
测黄绿蓝三根相线对电源红线为0.5V压降
测黄绿蓝三根相线对电源黑线为0.5V压降
48V供电,电流为0
钥匙门线接供电后电流12mA
用指针表万用表电阻档给转把线提供3V电压
电流为18mA。测蓝相线对地电压11.84V
绿相线低阻
黄相线高阻。间断给转把线提供3V电压,黄绿蓝三根相线对地电压11.84V、低阻及高阻态是相互变换随机的。

网友A:
看着很养眼。请教个问题,早几天电动车偶尔出现拧转吧不走,但大部分时间正常,今天插钥匙开电发现拧转把后轮微微动一下(没转动)就没下文了,轮子没卡死,电池满电,到底是啥问题?

网友:
三模的还不错,无霍尔模式应该支持相序自动侦测?~

网友B:
原来是三轮车用的,难怪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养眼。请教个问题,早几天电动车偶尔出现拧转吧不走,但大部分时间正常,今天插钥匙开电发现拧转把后 ...

转把后测其输出信号电压是否变化,如正常-----查前后刹车线开关状态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三轮车用的,难怪这么大

其实不大,和9205万用表体积相仿。对比看上面的三轮车控制器就直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把后测其输出信号电压是否变化,如正常-----查前后刹车线开关状态如何。。。 ...

谢谢,去测试哈电压,前后刹车把反复刹车,回位检查过,不像刹把问题。

网友C:
老哥这是要给哪个小电驴换控制器?

网友:
想提高 雅迪 小金果 速度不知道买哪个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去测试哈电压,前后刹车把反复刹车,回位检查过,不像刹把问题。 ...

前后刹车把同时附带有个开关给控制器提供刹车信号,这个开关有时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这是要给哪个小电驴换控制器?

开摩托车修理同学的三轮车控制器(七楼图)有问题,附带这个好的让我研究一下

网友D:
TO252封装的功率管第一次看用在控制器里面,迫不及待然后放大图片一看,我去,原来是撸主说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看着很养眼。请教个问题,早几天电动车偶尔出现拧转吧不走,但大部分时间正常,今天插钥匙开电发现拧转把后 ...

有可能是霍尔的问题, 再出问题时多给点电看看后轮是否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252封装的功率管第一次看用在控制器里面,迫不及待然后放大图片一看,我去,原来是撸主说错了, ...

网查信息复制的。应该是to220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摩托车修理同学的三轮车控制器(七楼图)有问题,附带这个好的让我研究一下 ...

退休以后要不要入伙。。。。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霍尔的问题, 再出问题时多给点电看看后轮是否锁死.

貌似电机赫尔问题,把霍尔链接头拔掉(五根线插头)拧转把后轮震动一下,与没拔线故障相同。不知能不能换无霍尔控制器。

网友:
这东西真养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电机赫尔问题,把霍尔链接头拔掉(五根线插头)拧转把后轮震动一下,与没拔线故障相同。不知能不能换 ...

你在三楼说轮子没卡死,转把角度大些(即大电流)也一样吗?

网友:
控制器用料不错,要是模组接线,可像航模无刷电调听电机音乐设定参数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