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松下恒流LED灯的拆解与故障维修!

楼主(2021-05-27):
买了一个松下LED灯,没用多久,就不亮了。说是不亮,其实是微亮。开灯后,过几秒钟后,灯珠微微发亮。

检查灯珠,发现灯珠没有问题。是8串3并。

恒流电源标签显示,恒流0.25A,最大功率:8.64W,最高电压60V。
拆解后的电路是这样的: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把线路板分三部分放大:

用万用表测量的情况:
输入电压(图三):交流229V。
安规电容(图三):交流14.45V。
左侧涤纶电容(图四):交流:0V,直流:309V。
右侧涤纶电容(图五):交流:0V,直流:309V。
电解电容/
输出电压(图五):开始是直流0V,缓慢上升,大概7~8秒后,升至19.1V后,稳定在此数值。

这是什么情况?请大侠指导查出问题。谢谢!

网友A:
同问,有个松下的LED吸顶,遥控关灯后微微发亮,墙壁关灯没有问题,客服不承认有问题。

网友:
灯珠没有问题8串3并,点亮就是24V以上直流供电,电压达不到的话,可能出故障的元件有几个,看看蓝色的元件是否限流保护,正常是低电阻直通的。电解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B:
安规电容上应该有交流吧。
找卖家哦,应该给你换新的,这个工艺完全是国内工艺,不过EMC很完整,而且没有高压电容方案很新鲜。。。

网友:
说真的这电源用料做工都不怎样,中山古镇生产的都比它好。

网友C:
灯珠的问题,测灯珠两端电压(直流),然后用相应的直流电逐个试灯珠,确定有问题灯珠换掉,有的灯珠必须加相应电压才能确定,万用表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规电容上应该有交流吧。
找卖家哦,应该给你换新的,这个工艺完全是国内工艺,不过EMC很完整,而且没有高 ...

安规电容上是十几伏的低压

网友:
松下也偷工减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的问题,测灯珠两端电压(直流),然后用相应的直流电逐个试灯珠,确定有问题灯珠换掉,有的灯珠必须加 ...

灯珠没问题。每个都能亮。

楼主:
寻求高手,高高手

网友:
这不是正品松下

网友(2021-07-04):
比起几块钱包邮的垃圾灯,这也太好了,垃圾灯驱动就几个元件组成恒流,有的甚至一个整流桥,一个三脚的恒流IC,还有一个设置电流的电阻,就3个元件

网友D:
2个CBB电容估计挂了。

网友:
灯珠能发光也不一定是正常的,还要测量电流……

楼主(2021-08-27):
引用 网友D:
2个CBB电容估计挂了。

这个还会坏吗?

楼主(2022-02-24):
有没有大神?!
还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大神?!
还没有解决

再顶顶看

网友:
就说感觉这驱动我好像见过.....一看发帖日期~~确实去年看过这个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有个松下的LED吸顶,遥控关灯后微微发亮,墙壁关灯没有问题,客服不承认有问题。 ...

是不是开关接在零线上了?如果接在火线上,估计不会有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