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DLP投影机颜色偏红/缺绿/拖影会是什么问题,但是进菜单颜色正常

楼主(2021-05-27):
3LCD投影机偏色很常见,DLP投影机偏色非常少遇到啊

DLP投影机偏色,会是什么问题呢?

这种投影机内部构造都差不多,和明基,宏碁同时期的投影机内部简直一模一样,已经替换排除了DMD芯片和色轮问题

这是一台三菱GS326的投影机,有2个VGA输入口

VGA1输入,偏色拖影。

VGA2输入,灰屏,不能显示图像

下面都是用VGA1输入测试的

进菜单,颜色正常,图像清晰

连接电脑,颜色不对,明显偏红,缺绿,拖影

和电脑对比一下

怀疑是电脑信号或者VGA线问题,换了线,用电视盒子试一下,还是偏色,拖影

有遇到过类似故障的师傅希望提供一下思路

关于红圈处的“二极管”,应该是没有坏的,测试了一个正常使用的投影机,VGA接口,第3个“二极管”也是正反都是无穷大

难道第3个不是二极管?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7787

网友A:
可能是静电击穿了,说不定主芯片挂了,我一块显示屏就是这样,主芯片挂了,缺红色

网友A:
量下VGA的红色信号输入部分的阻值,估计和其他两组不一样了,量主芯片引脚那里,如果不一样那估计就是主芯片怪了

网友B:
恢复下去出厂设置了吗?换个信号输入看看,菜单我看红绿蓝显示正常 应该芯片没有坏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下去出厂设置了吗?换个信号输入看看,菜单我看红绿蓝显示正常 应该芯片没有坏才是 ...

恢复过出厂设置了,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过出厂设置了,故障依旧

接下其他输入源 接口 看看呢

网友C:
可以试下AV接入会不会偏色,估计VGA电路问题,很像之前我这边一台电脑接口接触不良出现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下AV接入会不会偏色,估计VGA电路问题,很像之前我这边一台电脑接口接触不良出现的故障。 ...

没有AV信号源  现在AV信号源难找啊

网友:
主要是还拖尾,说明是信号通道的问题,会不会是信源切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C:
绿色没有,可以测试检测绿色信号线。

网友:
VGA 输入通道哟有问题。

网友:
UC或者B站,搜 我的维修笔记 里面会给你提供思路

网友:
换成hdmi信号源试试,感觉vga的输入口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静电击穿了,说不定主芯片挂了,我一块显示屏就是这样,主芯片挂了,缺红色 ...

主芯片是哪个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芯片是哪个啊?

最大的那个喽,直接跑线路看VGA接到哪里呗。有其他信号源的话试试其他信号源应该是正常的,就是VGA接入那里烧了,修是修不好的,只有换芯片才行,也不知道有没有程序在里面,有其他信号源就用其他信号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那个喽,直接跑线路看VGA接到哪里呗。有其他信号源的话试试其他信号源应该是正常的,就是VGA接入那 ...

哇? 就是哪个DLP大芯片啊? 还是BGA焊接的  这个坏了可搞不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下VGA的红色信号输入部分的阻值,估计和其他两组不一样了,量主芯片引脚那里,如果不一样那估计就是主芯 ...

红绿蓝3个,对地阻值是不是应该一致啊

网友:
两路VGA,如果到同一片图像芯片,一路好,一路有问题,会不会是切换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绿色没有,可以测试检测绿色信号线。

2组VGA口 阻值正常,红绿蓝对地都是75.8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