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无从下手,高手看看这种结构如何拆机?飞利浦HDMI切换器

楼主(2021-05-27):
这是一个飞利浦的HDMI切换器,外圈是个铝合金一体框,没有任何螺丝。侧面1只有两个hdmi插口,侧面2有一个hdmi插口和一个切换键。

没有任何螺丝,我想拆开给焊一个自复位延长开关,这样频繁切换方便一点。目前看无从下手,不知道这种是什么结构,能否支持拆机?

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12两面都是用不干胶黏上去的,小心点撬开,可以适当加热

网友:
没有一锤子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两锤子,如果还有那就多来几锤子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B:
自复位延长开关是什么?肯定是从两边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复位延长开关是什么?肯定是从两边下手

电脑电源就属于自复位开关,这个上面的也是,网上有卖的,自复位延长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两面都是用不干胶黏上去的,小心点撬开,可以适当加热

多谢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
粘的。以前买过塑料的 两边带一个小卡扣  轻轻撬就开了  估计铝合金也是这样的
你只是舍不得下狠手 想无损 你就是馋它的身子

网友C:
你可以看一看我的帖子,原理都是一样的,这玩意不是什么高科技,里面就是一个直键开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403&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看一看我的帖子,原理都是一样的,这玩意不是什么高科技,里面就是一个直键开关https://www.mydigit. ...

谢谢老师,不过连接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可能是我没权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不过连接不知道为什么打不开,可能是我没权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403   把他那个最后一个参数去掉就好了
另外,他那个是VGA的,比你这个简单,你这个复杂

网友:
弄吸盘或者热熔胶棒棒,就像修汽车的那样,把胶棒粘到侧面,然后你就用力拉吧,一根不行就两根,两根不行就四根,只要开了点头儿后面就好弄了

网友(2021-08-20):
外面的铝合金壳子和两头的黑色塑料面板应该是点胶固定的,要无损拆开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