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谁能帮我标定一个10m电阻

楼主(2021-05-27):
哪位大佬家里有零度好点的台表,我这里有个福禄克上拆下来的10m电阻,用手里好几个小表测有显示9.98的,有10.00的,有10.02的.还有10.05的。现在我想请大佬帮我测一下,到底是多少阻值的。或者大家有啥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一般用途标定啥,就当10mR电阻用吧。

楼主:
可是心里不爽啊

网友A:
10毫欧要么用精度好的电桥 ,要么用八位半。 六位半很多不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毫欧要么用精度好的电桥 ,要么用八位半。 六位半很多不靠谱的

晕,是10兆欧

网友:
我觉得10兆欧的电阻,精度不是很高的,你测到9.98和10.02兆欧,这基本上准确的。

网友:
兆欧你大写啊,“M”和“m”完全两码事,光年和米的区别

网友B:
10M很简单,可以用哈蒙的方法从1K或10K传递到10M,所需要的东西只不过是1颗精度和温度稳定性足够的1K或10K电阻,10颗10K的普通蓝皮5色环,10颗1M的普通蓝皮5色环,以及一堆接线端子。后面这20颗电阻用1%贴片都可以

网友:
标定怎么样无所谓,但是你确定你的电阻温飘足够小么?
不然别人给你标定小数点后12位,结果你拿回去温度差一度,结果不知道差了多少。

网友:
是什么位置上拆的?如果是万用表输入的那个10MΩ有点不值得的。发个照片看看吧。我可以测

网友:
找小飞哥实验室标定吧,10M要用八位半表标定还靠谱点!

网友:
没图你说个毛线

网友:
对常见手持表来说,楼主测得的几个结果都在精度范围内吧,没必要纠结

网友:
10兆欧,测9.98,10.01左右,都在合格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很简单,可以用哈蒙的方法从1K或10K传递到10M,所需要的东西只不过是1颗精度和温度稳定性足够的1K或10K ...

谢谢,拼夕夕买了一包1M的电阻,用四位半的挑选一下,搞个串联10M电阻,然后用这个拼装的10M电阻调试准确维修表,然后再用调试准确的表测出10M电阻的数字,看到底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拼夕夕买了一包1M的电阻,用四位半的挑选一下,搞个串联10M电阻,然后用这个拼装的10M电阻调试准确 ...

哈蒙电阻可以要求低一点但传递标准还需要一只相对准确的100kΩ或1kΩ,才能向10MΩ传递。
用4位半挑选1MΩ再串联成10MΩ的方法严格说不能叫传递标准。这个需要4位半的兆欧档精度足够高,但前提是要已知你的表这档精度足够高了。
哈蒙电阻标准传递的方法是要找个可溯源的精密电阻,至少也要个标准电阻比如bz3,100ppm的,如果不用电桥也可以用高分辨率高短稳的数字表,作为一把尺,去比较哈蒙电阻和标准电阻,再并转串,传递到差两个数量级的档位。不过如果你有10MΩ标准电阻的话用高位表直接背对背比较就可以了,之所以要传递是因为高阻的标准电阻不如低一些的阻值好做。个人用的话,1kΩ/10kΩ 0.01%的精密电阻很便宜,这样只需要很少的代价就可以实现100Ω-10MΩ这个范围的标准传递,这样就可以对手持万用表电阻档进行标定了

网友(2021-08-03):
兆欧M毫欧m

网友:
高精度,低温飘的才值得标定。否则就是白花钱。不过10兆的标定确实麻烦,主要是电阻太大了。。温度影响大呀。。10 K就好多了。

网友:
到底是M还是m?希望楼主给说清楚点。

网友(2023-01-28):
10mΩ和10MΩ都没必要标定吧!
听说过标定10g砝码的,没听说过标定800斤或者说0.0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