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led时钟时间同步

楼主(2021-05-27):
同步时钟为什么会出现70几秒,只有设置里那个有惠州广告能同步成功,别的同步时间就是差几个小时!语音也是这样!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吗?

自己diy的

网友B:
上3231吧,网络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3231吧,网络的东西…

本来板子上就焊接有3231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板子上就焊接有3231

不用网络校时不就行了吗?

网友:
是不是BCD没换算啊

网友:
校时的数据没有送进去,怎么校时

网友:
估计ds3231故障  换一个试试

网友(2022-04-22):
因为他的主程序和落叶风的有点不同,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虽然硬件接口都一样,但是两个程序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