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拆个索尼显示器HS-75P,换灯管继续使用

楼主(2021-05-27):
显示器用了十几年了,今年3月份闪了几下灭了,黑屏。
根据逛论坛看别人的维修范例,个人认为是电源或灯管故障,从使用年头看是灯管坏了。
送修肯定不值,自己拆,蒙上修好接着用,修不好换新的。拆开后发现灯管都黑了,通电不亮。
先是考虑换LED灯管,也不知道怎么改线,网上一些示范看着挺简单,某报上各种套件也很多,可是到这个板子上和人家的不一样,就放弃了。
还是换LCD灯管,这样简单些。

显示器外观

显示器背面,Diy一体机

已使用时间

鲁大师检测

见螺丝就拆

把后盖拆掉

两块电路板

电源板正面

电源板背面

另一块

简单的插口

拆掉电路板后,和前框分离

液晶屏

灯管都黑了

装灯管的槽,上下个一个

新买的灯管

新灯管测试

按原样装回去,继续使用。
水平不高,请见谅。

网友:
手艺太好了。现在都是有点问题就换掉。修的代价找人太大。逐渐搞懂为什么前几年这么多洋垃圾了。中国以后也会对黑区输出中垃圾。

网友A:
既然改了,不如改led,焊四根线的事

网友:
前几天改了个清华同方的机器,一开始也想着换灯管,但是拆都拆了,还是换成led省事,就从电源板到显示板接插口焊接四根线,然后把高压部分电路拆掉就好了。

网友:
竟然和我手上的液晶解码板90%相似

网友:
灯管是情怀
你们led不懂

网友:
这类灯管显示器要注意使用方法:如果几个小时内都要用电脑,就不要让显示器频繁关闭背光和开启背光,因为频繁开启和关闭对灯管寿命有影响。

网友:
我还是喜欢灯管的,LED总觉得刺眼,看着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改了,不如改led,焊四根线的事

确实。顺手改了吧。

网友:
这电路板风格多半是冠捷代工,sony设计个外观,不过sony的外观的确设计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