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验证下SM2260G和SM2262ENG是否通pin

楼主(2021-05-27):
手里有几片60G的板子,也有62EN的主控,现在62EN板子市面上已经一板难求,如果2个主控通pin,那通过换主控,是不是可以搞出几片62en板子来用?

看封装,2个主控倒是一样大,今天就来吃个螃蟹,验证一下。

板子拆主控

对比下2个主控脚位

脚位是一毛一样的,那就换换试试。

主控板清理好焊盘,62en主控植锡

接下来焊接

焊上,上机验证。

………………
………………

上机0.8A大电流,不认主控,出结果!

60G与62en不通pin,不能直接对换!

主控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分享完毕!

网友:
2260G的主控才不好搞/板子倒是有一堆英特尔的600P:lol: 2262ENG盘很多啊

网友:
没有钢网,我就没试

网友:
这玩意芯片银光闪闪,是个高级货?

网友A:
问一下大佬,2260g贴l06b做1t的话,速度表现怎么样呢,是不是很拉稀?很少看到有人做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大佬,2260g贴l06b做1t的话,速度表现怎么样呢,是不是很拉稀?很少看到有人做这个方案 ...

速度应该会不错。我双贴02T L06B做512G,稳定写500多,1T应该更快一些

网友B:
为何你的板子能把焊盘拖得那么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你的板子能把焊盘拖得那么干净

吸锡线,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你的板子能把焊盘拖得那么干净

第二张图吗?我都还没拖呢,只是拆了主控

网友:
60g的板子哪来的
拆机的?哪个牌子?

网友(2022-03-08):
大佬可以先用万用表打下各点位对地阻值,看看供电和地址线是否对应,不过那么多点测下会很麻烦

网友:
焊接肯定没问题吗?大胆尝试的经验,必须顶一下

网友(2022-05-13):
引用 楼主:
速度应该会不错。我双贴02T L06B做512G,稳定写500多,1T应该更快一些

老哥60g贴Lo6 512g 读取有多少 写入500多掉速吗

网友:
大佬,钢网用那一个?

网友:
留意了,有大佬探路,少走弯路

网友(2023-08-02):
我另外补充一下2262ENG BB和BC也不能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