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只老金封三极管,做工中规中矩

楼主(2021-05-27):
    型号是3DD207,在为一个叫单管自激特斯拉线圈的组织工作时,由于上级给的压力大(电压高),太卖力,用力过度,结果杯具了,二次击穿,CE直通。严丝合缝的壳子被打开,里面干净如新,焊缝很均匀,像是超声波焊的

  刮掉芯片上的硅胶,露出芯片的本来面目,芯片不算小,毕竟6A的管子,手机拍不清楚,芯片上有一格有些变色,那就是击穿的地方吧

芯片是通过一个吊坠形的铜片焊在铁质的底板上的,焊接面也很均匀

网友:
207没见过,3dd15d经常见

网友:
三极管自激的特斯拉效率很低...而且因为这种三极管现在都是杂牌生产的,参数不怎么好看,不建议玩。
这个207尺寸还算良心,有些3DD15的管芯比这个还要小。我以前挺喜欢老元件,到处收集做工优良的管子,其实都没啥用,有些管子看着做工挺好,性能差到没法用,估计是因为半导体工艺不过关而刻意堆料。
这种看得到管芯的三极管可以倒着玩,因为本质上是两个PN结合起来的,所以拥有二极管的光电特性,光照可以发电,通电也会发光,就是效率很低罢了。

楼主:
      本来打算随便弄个三极管搭个自激先测线圈谐振频率的,频率有了就加大电压玩,就BOOM了,换了个E13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