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不到还有比171还要短的,DID-11XR

楼主(2021-05-27):
找不到哪里有卖的。。

楼主:
还有这个 稍微长一点,扭力也更大一点

网友:
66000日元 好贵啊啊啊啊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百度搜不到

网友B:
难道电批还以长短论英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电批还以长短论英雄?

短的在犄角旮旯方便,比如小抽屉

网友:
这个99长,加上批头就100多了,还是长了点,很多地方会下不去,还这么贵。里奇这个要短些,实测68毫米长,也带冲击。再要短就买国产的电动棘轮扳手,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的?百度搜不到

日本京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电批还以长短论英雄?

保证性能的情况下,肯定是越轻越短越受欢迎呀。

网友:
京瓷啊啊啊啊

网友:
4000多人民币,真有钱!!

网友C:
角向冲击批,最短的,你这种的怎么也比不过的,还有那些换头的电钻用直角头也能做的很窄的地方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向冲击批,最短的,你这种的怎么也比不过的,还有那些换头的电钻用直角头也能做的很窄的地方使用 ...

确实,但是角向扭力普遍偏小,扭力做的大的又会很重。如果国内有的卖,这个东西会不会成为抚摸党的最爱?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但是角向扭力普遍偏小,扭力做的大的又会很重。如果国内有的卖,这个东西会不会成为抚摸党的最爱? ...

角向的有一般的,和冲击的,冲击的扭力并不小……

网友:
还有一种油管扳手,很薄的,就像一个自动的开口扳手那种的,不能再窄了……

网友:
这把角向起子只有30牛米扭矩。大有的那款好像超过100了

网友D:
你可能需要一个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需要一个这个东西

还是这东西靠谱,毕竟便宜,最求极限没意义

网友:
真想不到京瓷也造这个

网友(2023-01-08):
良明有个一样的估计贴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