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斐讯12v/4a(永浩代工版)充电头拆解

楼主(2021-05-27):
型号YH-AG-120A400-CH,闲鱼30包邮入的

外壳做工挺糙的

铁插头 瞬间没了好感

里面还算凑合 缩水是肯定的 没心情细拆了

背面
最后借用坛友的未缩水版 对比图
结论 不值!

网友A:
看多了都是泪,斐讯欠我1999就赖掉了。

网友B:
去年12块钱一个,买了4个。12v4a。。比某宝山寨电源强太多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适配器,不过可以给小米2万充电宝直接输入快充。或者加一个车充口配件,接上闲置车充用也不错。接电脑风扇放办公桌旁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年12块钱一个,买了4个。12v4a。。比某宝山寨电源强太多了

据隔壁坛坛友测试,这款电源纹波和其它品牌电源相比大一些,换电容或者加电容会好些,不过比山寨电源应该是强的。我是不想拆电源,直接在路由供电口并了个固态电容。

网友:
从元件上看感觉没怎么缩水,只不过一个用胶糊住了电路板正面,观感好一些。另一个电路板有点丑,第一眼还以为是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隔壁坛坛友测试,这款电源纹波和其它品牌电源相比大一些,换电容或者加电容会好些,不过比山寨电源应该 ...

并个多大的电容?

网友:
这个可以了,该有的都有

网友D:
我怎么感觉还好些呢?散热片带翅片贵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感觉还好些呢?散热片带翅片贵不少吧。

对,没感觉错,两个差不多,没有明显的缩水。

网友:
30元的话可以入手素质更好的了

网友:
输出电容比较缩水,要想降低纹波,可以换用更好的固态电解电容,或者在输出电容上并联几颗0805/1206的10uF MLCC

网友:
30不入个6级能效的12V5A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多了都是泪,斐讯欠我1999就赖掉了。

我是  买大平台的斐讯,苏宁的,拖了大半年终于到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多了都是泪,斐讯欠我1999就赖掉了。

胆小,下车2个路由器就不敢上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