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OSE拆解:英国带回来飞利浦MG3720的电推子。

楼主(2021-05-27):
朋友老公在英国做劳务,去年回来了。有一次一起吃饭的时候说有个英国带回来的飞利浦电推子问我会不会修?
据说这电推子挺贵,买的时候好像99镑。。。因为在英国理发比较贵,所以他就买了个电推子自己在家DIY。。。
就是这玩意。。。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级货呢。。。

不过这个电推子还是比较小巧的。

印度尼西亚制造。故障现象很简单,充电口接触不良。
有时候按着充电口能充电,有时候不能充电。。。

外观普普通通,难道里面大有乾坤?
检查外壳没发现一颗螺丝。外壳扣的又很严实,一时还真不好下手。
为了不丢手艺,只能小心翼翼的找下手的地方了。

卡扣配合的非常紧。

拆开以后惊呆了。。。里面一个二极管,一个电池,一个开关,一个电机。。。就这?

800mAh镍氢电池。

开关和电机。
拆开以后发现尾部充电口的两根针脚和连接的导线接触不良。
飞利浦的充电口很多都是这样的,两根针脚直通到里面,然后两个贴片夹着针脚。
其中一个贴片很松。解决办法也简单,两边都用焊锡焊死它。

修好以后用原装的充电器充电试一下,还是不能充电。。。
万用表测了下充电器电压,4.X V而且一直往下掉。难道充电器也有问题了?
反复试了几次,发现是这个转换头的问题。由于是在英国买的,所以充电器是那种英规大插头。
回来以后他又不知道在哪买了这个垃圾转换座。。。有时候用力按一下转换座就能充电。
为了省着以后再麻烦,索性把这个转换座也拆了吧。。。

也是没螺丝,外壳直接粘在一起的。

撬开外壳,这也太简陋点。。。没有一根导线,完全靠铁片子的“弹性”接触。。。

接触不好的地方。。。看来以前就经常打火啊!

这个是转换插头,这两个空心的铁皮柱和上图中的弹片接触。

索性直接把他们焊在一起。

修好复原交差。不出啥意外的话,还能混一顿饭

网友A:
低于90英镑的饭配不上这手艺。

网友B:
老外也骗人啊,这个不会是山寨货吧.

网友C:
电池不小,我以前的飞利浦居然是7号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于90英镑的饭配不上这手艺。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外也骗人啊,这个不会是山寨货吧.

不会,这个还是很符合飞利浦的风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小,我以前的飞利浦居然是7号电池

对于5号镍氢电池来说,800mah真不算大。。。

网友:
擦,这货太山寨了,还99英磅?9.9都贵了

网友:
做工与推力不如国产日威140元的

网友:
下次坏了再找你修,不然他知道内情要吐血了

网友:
看来楼主修理能手之名,已经广为流传。

网友:
家里两个儿童推剪,易简防水就不说了,另外一个简陋点也比它强

网友:
比国内的山寨还山寨哦。。。。。

网友:
这东西看着简单,其实刀头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这玩意,在国内绝对是29块9包邮的货色。不能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你给它换算那,这样的做工在国内也就值20元吧,20元两个人吃啥?

网友:
这。。。英镑换成人民币,再打个二折就差不多了

网友:
  次品 太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