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拆修氩气减压阀

楼主(2021-05-27):
在各位网友热心指点下,拆开减压阀,修好了。
故障是阀芯漏气,图中橙色的小胶垫,制造瑕疵,新阀门买回来就炸管。把胶垫抠出来,翻个方向放入,就好了,不炸管了。但压力大,又换了个细弹簧,非常好用了。原来的弹簧装入盒子留着备用。

拧下来的是手指指着的东西,很好拆下,拧上时用手拧就行,不用加胶不用加垫,不涉及到漏气问题,这个罩子上还有个孔用来和外界通气。

楼主:
先关闭气瓶总阀,再拆下减压阀。
拆减压阀之前,一定先拧松减压阀上的流量调节旋钮,放净阀内残存气体,否则………

网友A:
绝对不能在瓶上维修!必须拆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能在瓶上维修!必须拆下啦!!!

是拆下来维修的,安上后补个位置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