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不看主控丝印,有办法区分SM2262G和2262ENG吗?

楼主(2021-05-27):
如题。比如遇到了主控上有散热马甲/主控丝印模糊/打的其它厂商丝印的一块盘,量产工具能正常识别,只知道主控是SM2262,有什么办法区分它是SM2262G还是SM2262ENG呢?

网友A:
这俩有区别吗?

网友:
用分吗?现在不都流行你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指鹿为马的伟大革命运动吗 你认为是谁就是谁吧

楼主:
据说固件不通用,然后根据慧荣的product brief,速度也不一样(差挺多的)

网友:
看写入速度/能不能上2K

网友B(2022-02-09):
引用 网友A:
这俩有区别吗?

ENG能开卡 G不能直接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G能开卡 G不能直接开卡

你这叫搞笑,群里很多大佬两个都能开好不好。。。。

网友C(2022-03-24):
开卡工具已经告诉你型号了。。猜猜这个2262AA是G还是E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卡工具已经告诉你型号了。。猜猜这个2262AA是G还是EN

AA AB应该都是G BA是EN

网友(2022-07-03):
引用 网友B:
ENG能开卡 G不能直接开卡

62G不能转接开卡好像,需要在nvme卡槽里装驱动开

网友:
两个都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2023-08-22):
引用 楼主:
据说固件不通用,然后根据慧荣的product brief,速度也不一样(差挺多的)

速度相差不多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461-1-1.html看我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