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的空调伴侣里面是不是没有温度传感器

楼主(2021-05-27):
这就是个渣渣吧,不带温度传感器
没有温度传感器的空调伴侣,也是神了
还要买一个小米的温度传感器,是用电池的
小米就不能把他们做到一起吗

真尼玛奇葩

另外,是不是应该买空调伴侣一代
二代好像没有网关功能,不知道网关是干什么的,意思是不是空调伴侣不能连接小米温度传感器?如果是这样,这做出来是干什么用的也太会成本控制了

我买了空调伴侣1,小米温湿度传感器,再加上我的垃圾老智障定频空调,是不是就能根据温湿度传感器的温度数据,来控制空调启动关闭了?
低于24度关闭制冷,高于28度打开制冷,之类的

有没有更好的选择,除了换变频空调

网友A:
那是高级点空调都有的WiFi智能模块,
直观点就是把空调自带的红外摇控器加上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高级点空调都有的WiFi智能模块,
直观点就是把空调自带的红外摇控器加上Wifi ...

不懂啊
没有wifi的空调用不了空调伴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啊
没有wifi的空调用不了空调伴侣?

2代就相当于你买了个能连手机app的空调遥控器。
本来就是高级点空调都自带的功能。

楼主:
买了,是个垃圾
空调伴侣1,无法连接温湿度传感器,淘宝客服说可以
mlgb
伴侣1的网关是狗日的zigbee,温湿度传感器是蓝牙,所以信息传递只能靠手机中转

另空调伴侣红外好像不匹配我的空调
明天再试
准备退货
ctm

楼主:
手机无法中转信息,整个是弱智硬件弱智软件,而非智能硬件

小米是故意把不同硬件做成不一样的网络标准,然后骗我再买他的三模网关吗?
可拉jb倒吧,我又不是miboy

退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