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磊科B6企业无线路由器(首拆)

楼主(2021-05-27):
一直使用磊科的盗版285P,于心不忍,偶尔也去磊科官网找点正版支持一下。近年来磊科感觉混的不咋地了,听说技术员被360挖走了很多。以前磊科的ECOS系统也不见新产品了,真的怀念磊科那蓝色的界面,太有科技感了.....

买了个磊科B6企业路由器,花了190元。其实自己并不怎么缺路由,自己家里那30M宽带真不需要高于150M带宽的路由器。买这个路由器主要是想买了拆拆看看。

磊科的B系列企业无线路由说是企业版,其实真正的应该算是商业版,磊科将它定位于商店 餐馆等应用场景,并且给予专门的功能定制。这个后面会有相关截图。

先来看看这款B6 无线路由器:这个盒子大约有65x50cm见方,拿在手中分量十足。毕竟是铁壳企业级无线路由器

拆开后,说明书;12V 1A的适配器 ;还有用普通塑料袋套着的无线路由器。

撑起来看看,5天线长度有20cm。看起来还是很霸气的

说实在的,这种前置接口真心不喜欢。我感觉,宁可减少个网口也要将网口 电源口等做到后面,前面只保留指示灯即可。有朋友会说这样是方便放网络柜子里。但这种无线路由器感觉也没办法往柜子里面放......

路由器背面,标签和远程管理二维码。

拆开2个螺丝,路由器主板的全貌。

这颗最大的芯片居然不是CPU,而是一个千兆交换机芯片......

RTL8367RB

RTL8197FS 芯片,是这款路由器的CPU。28nm 1Ghz单核处理器。这款CPU记得在19年还凑合,现在感觉像是磊科在处理库存。也有可能是磊科将以前的产品换壳子了......

RTL8812BRH 5G的处理芯片。

25Q128JVSQ  16M的固件存储IC,这个没啥好说的。

反面很整洁,没有任何元件。

翻遍了整个电路,没找到128M内存芯片。可能是被集成到了CPU里面了。。

最后装起来之前,先习惯性的加一下散热片。感觉原厂没有加散热,也是能用的。

最后放上工作时候的图片。真心不喜欢这种前置网口的样式......

运行界面:磊科看来真的被360注资了,界面和OS和360的几乎一样。

带机页面:

商铺路由的设置界面:其实就是给相应行业的状态下起一些个性化的WIFI名字

通用性的功能页面,和360无线路由没啥区别了。

网友A:
选择商铺类型会有不同的上网场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商铺类型会有不同的上网场景吗?

会的,这个路由器有 微信验证连WIFI 和 关注公众号 连WIFI。 还可以设置 比如 顾客WIFI 员工WIFI 收款 WIFI 等个性化ssid

网友:
界面跟360一模一样

网友B:
这个价格撸个软路由多爽

网友C:
看到19.9,以为是价格,想着还算厚道
再仔细看,原来是网速
价格是190,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格撸个软路由多爽

唉,都说了是补一下磊科的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19.9,以为是价格,想着还算厚道
再仔细看,原来是网速
价格是190,坑啊 ...

企业版这三个大字,要是卖给企业可能就是299 399 了......

网友D:
磊科的路由感觉还不错,特别喜欢铁壳,给人感觉就放心。。前年咸鱼100块撸了个千兆的,放家里重来不重启,没有一次死机,相当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磊科的路由感觉还不错,特别喜欢铁壳,给人感觉就放心。。前年咸鱼100块撸了个千兆的,放家里重来不重启, ...

磊科的固件做的还行,算是不折腾的选择了。

网友E:
没人发现中间那根天线是假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人发现中间那根天线是假货么?

已经见怪不怪了。1200M的无线路由本来就是300M的2.4G+800M的5G,标准情况 4天线真的足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人发现中间那根天线是假货么?

看过一个视频,360老总说的,天线越多,人们认为就越好,越愿意买之类的话

网友:
早就发现了,呵呵呵,多根天线上个档次嘛

网友G:
把天线拆了看看,中间那个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过一个视频,360老总说的,天线越多,人们认为就越好,越愿意买之类的话 ...

那是当年360设计了第一款路由器,因为把2.4g 和 5g天线集成到了一起的缘故从外形上看去只有一根天线。结果引起了“友商”的嘲讽。实际上那款路由器硬件性能不错,但后期软件没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天线拆了看看,中间那个是干嘛用的

目前没拆,看上去应该就是根空天线。

网友H:
磊科后续的产品真的没啥意思了,堆料不如小米(虽然小米的稳定性很让人诟病,不过堆料方面没话说),信号强度不如华为(华为的低端其实也不咋地,要买300以上价位的比较好),名气不如TP(TP现在其实也大不如前了,就是吃老本),性价比不如腾达(腾达的诟病就是喜欢用博通的芯片,发热量大,温度太高就死机)

网友:
要不是多了一个5G出来,感觉这玩意还不如智博通的ME261,那玩意好歹7620+16M,还自带USB,刷了不死后随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磊科后续的产品真的没啥意思了,堆料不如小米(虽然小米的稳定性很让人诟病,不过堆料方面没话说),信号强 ...

磊科确实是不如以前了。我买这玩意其实就是为了补一下车票,因为以前用了一些硬改的路由器比如285p之类的。前几天去官网下载固件随意点了磊科的官方天猫店,发现里面居然有 鼠标垫!感觉磊科现在居然沦落到买鼠标垫了......

我觉得路由器这类产品不是非得追求硬件。以前磊科的 ecos可是大大的有名,极稳定还节约硬件。现在磊科的技术员感觉跑的太多了,磊科也被360收了。。

路由器我其实不太喜欢配置太高的,防止某些厂商当成肉鸡。比如前阵子 斐讯的无线路由植入广告;小米路由植入广告等等。

路由器还是安心的干他该干的就行了,等这路由新鲜劲过了之后我会继续用那硬改的28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