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里马桶盖开裂了,我用不锈钢片加固下(多图)

楼主(2021-05-27):
   找以前淘宝0.25元买的不锈钢片加固下,那个不锈钢片厚度太厚边角有点硌屁股,坐得不舒服,就拿热熔枪补下边角缝隙,那电热风枪吹一下用卡片把边角摊平,坐下去就舒服了。既然左边加固了,右边也加固下,把不锈钢片装在马桶盖下,装好后,真的是很牢固。又省了一个马桶盖的钱。我还有一个备用着的,但是总不能一裂就丢吧,还是要加固下,以后最后一个换上时候,一定要事先加固好四面才行。

网友A:
这个就没必要折腾了,20块钱解决问题,换新成本也不高啊。

网友B:
为啥大家都不按蹲的

网友:
笑死我了,用这不着这么抠吧。
难看不说,用着心理还难受。

网友:
能省一点是一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大家都不按蹲的

又不是公厕,蹲久了脚麻,特别是家有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没必要折腾了,20块钱解决问题,换新成本也不高啊。

20块那种质量很差的,很快就裂的,比我这个还差,我这个还是李湘代言的,用了4年,用保修换过一次了。

网友:
一直蹲马桶上面路过

网友C:
这没必要吧?还是对屁股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没必要吧?还是对屁股好点吧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屁股都不好,还想人家对你屁股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大家都不按蹲的

因为一般蹲坑要穿层安装,回水弯在别人头上,如果本层回水会有一个高台阶,如果不回水或使用阀门则很容易管道气中毒。

网友:
一趟厕所下来,屁股两半上各有一个北斗七星

网友:
我也整过,不过我用的是 哥俩好 +一次性方便竹筷子,外观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D:
呃,是没按按钮吗?

网友:
youyige一直蹲马桶上面

楼主:
修这个马桶盖,我都修成专家了,17年10月买的,买来时候发现转交那里有条小裂缝,后来商家寄多一个马桶盖给我,我就另外放着,后来用了一年,马桶盖开始裂了,就开始修理,用下面这种不锈钢小方片夹住,上下各一片,一排用柳丁加固,左边修完,再修右边,上面下面也修了,用了估计又30多个这样不锈钢片来加固,这样用了两年,有一天看到马桶盖居然是保修3年的,马上联系商家,商家给我寄了一个新的,用了半年多,前几天又裂了,虽然还有一个备用的可以顶上,但是总不能随便丢掉吧,那还是把修理进行到底。这次换了大不锈钢片,应该不用像上次加固那么多了,估计最多加固4片这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是没按按钮吗?

是厚度不够厚,有时架空顶不住就裂了,如果下次用第三个马桶盖时候,用之前我就事先加4个不锈钢片在上下左右这样加固,这样应该就不会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厚度不够厚,有时架空顶不住就裂了,如果下次用第三个马桶盖时候,用之前我就事先加4个不锈钢片在上下左 ...

那黑黑的……

网友:
我忽然发现楼主在恶搞,传播话题,引人侧目。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咋都能。。坐着难拉的低调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