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两个质量比较好的电机

楼主(2021-05-27):
拆了两个质量比较好的电机

网友:
应该是两层爪极定子和线轴式绕组。我只拆过故障数码相机里,比手指小的步进电机,微型永磁转子吸螺丝分类方便。

网友:
这些电机,没留下驱动的话,没大用处,驱动电路不好配。

网友:
美上美的也算是名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