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低成本升级10年前的联想笔记本电脑Z360

楼主(2021-05-27):
家里有一台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给媳妇买的联想Z360笔记本电脑,前前后后维修过好几次了,最近在垃圾堆里把他翻出来了。打算把他升级一下。先网购了2条4G的1033 DDR3内存加上。用了没几天蓝屏了,检测坏了一条,找卖家直接更换。然后换CPU和改散热操作了。

网购了一些材料。我看到有改造的大佬换了I7 640m,但是我这种穷屌丝,看了很多,又看了一堆数据,发现I5 560M比较适合我这种屌丝。

散热紫铜买的是铜管,然后自己敲扁,贴在原先的散热铜上,可以看出这散热组件已经好老了。多贴几块铜条。然后用散热贴缠住。贴上铜纸没管一下。全是铜,担心主板会短接,垫好绝缘体。

做都做了,显存也贴2个散热贴吧。

10年前的联想电脑真的是发热大户,动不动就上6-70的热度。总之先这样凑合用一下,还能再战个5-6年。换下的I3 370Mcpu,当时是这个系列里最高配的配置的U

网友A:
我那台ACER 4739还在吃灰,I3 380M的,有个角摔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那台ACER 4739还在吃灰,I3 380M的,有个角摔破了...

升级之后玩梦幻很香,又可以搬砖了

网友B:
我这台正在用的,也能有升级的必要吗

网友:
可以用吗?我很怀疑。。。。。。开个扫雷会不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正在用的,也能有升级的必要吗

升,升级之后还能再用个5-6年不成问题。主要现在1代的cpu都便宜。R3的内存也便宜。性价比最高的是I7 640m,我比较穷,选择了I5 560.就是前期的联想笔记本设计有问题,散热是个大问题,你需要改散热

网友:
有CPU  390M 如果升到560M ,升级要烧焊吧,还没操作

网友C:
这种方案来改散热有效吗?这是热管散热的,不是铜管本身散热,你只是加大了铜管的面积而已!!

网友C:
我的华硕A42J也是换了560M的U,散热直接不理,也和你的温度差不多了!

网友:
这个H55的主板就是个坑,比H61的差太多了,支持的CPU少,耗电大,性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案来改散热有效吗?这是热管散热的,不是铜管本身散热,你只是加大了铜管的面积而已!! ...

目前还行,玩游戏稳定在80°还没炸,办公用用稳定在60°

网友:
估计和你一样型号的本子吧,捡来的,几年前就换了540和SSD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级之后玩梦幻很香,又可以搬砖了

我现在用的这个,感觉性能跟那台I3 380M的基本没啥区别,最近温度很高,不知道咋回事,另外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去淘一块8G /16G的SSD装到光驱位当系统盘,也不知道对性能有没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这个,感觉性能跟那台I3 380M的基本没啥区别,最近温度很高,不知道咋回事,另外我还在考虑要不要 ...

老板呀,用win7,64位系统呀,XP会限制CPU的性能和内存的容量,XP系统我也装了,不常用,主要还是用win7

网友:
喜欢折腾还是可以好好折腾一下的

网友:
电脑小白,进来学习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呀,用win7,64位系统呀,XP会限制CPU的性能和内存的容量,XP系统我也装了,不常用,主要还是 ...

我只知道XP跑起来速度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华硕A42J也是换了560M的U,散热直接不理,也和你的温度差不多了!

有一个跟你同款的本子,看完楼主的帖子也想折腾一下。你的换完效果如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