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爱普生CB-S05投影机灯泡不亮故障,尴尬了!

楼主(2021-05-27):
爱普生投影仪不点灯故障
单位的使用2年左右,今天不亮了,拆开看看应该是灯泡坏了,购买了配件回头更换

next

网友A:
用汽车疝气灯启动器点一下,能点亮的话,再装进投影仪里可能还在临时再坚持一算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汽车疝气灯启动器点一下,能点亮的话,再装进投影仪里可能还在临时再坚持一算时间 ...

买新的灯了。

网友:
这种泛光灯泡,改LED灯方便  一劳永逸

网友:
换灯泡还挺方便的,不用全部拆开

楼主:
尴尬了,灯泡到了,换上去还是不亮

网友:
爱普生通病电源板故障

楼主:
已经修复,确实是灯坏了,测试时忘记上盖子,造成设备不点灯,尴尬了!没有注意外壳还有个开关。

网友B(2025-01-11):
我看CB-X06有没有这个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CB-X06有没有这个开关

就是这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