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两台主机共用一台显示器怎么自由切换

楼主(2021-05-27):
求个大佬解解惑,偶尔搞搞机非专业一知半解两台主机连接同一个显示器,一台连VGA一台连HDMI.系统一台WIN10一台WIN7要一至系统吗?现在都能用就是不知道怎么自由切换,不想关机和插拔显示器接口都是挂机用的偶尔切换屏幕。网上查的都是广告买盒子切换但我知道是可以设置自由切换的忘记方法了。

网友:
几十块钱买个KVM,不但共用一个显示器,键盘鼠标也共用一套

网友:
二楼说的对

网友:
京东上看到过显示器 键鼠 共享器。按上面的一个按钮直接切换。

网友:
KVM加转接头

网友:
既然VGA说明性能并不高,不如主力机里装虚拟机再装老系统,或者远程桌面。KVM虽然是办法,但是同时支持VGA和HDMI的还没注意到有。

网友:
弄个双输入接口的,直接显示器上一键切换

楼主:
除了以上几楼的,只找个切换方法。显示器我不缺没必要放着资源浪费

网友A:
现在的显示器都有几个输入接口: HDMI、DP、DVI 、VGA ,我的戴尔有DP、DVI-d 、VGA 接口,自动识别,开哪台电脑就与哪台电脑连接,一分钱不用多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显示器都有几个输入接口: HDMI、DP、DVI 、VGA ,我的戴尔有DP、DVI-d 、VGA 接口,自动识别,开哪 ...

你怎么切换的,要哪台主机怎么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切换的,要哪台主机怎么设置

不是说了吗,显示器本身带自动切换,哪台电脑先开机就自动显示。当然也可以手动切换。即使没有自动选择功能,显示器都有输入选择按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了吗,显示器本身带自动切换,哪台电脑先开机就自动显示。当然也可以手动切换。即使没有自动选择功 ...

是哪个键我是VGA跟HDMI

网友B:
直接远程桌面吧,也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哪个键我是VGA跟HDMI

不同机器操作不一样的

网友C:
显示器上有按键,直接按看选择VGA还是HDMI,这样不就可以了吗,我常这样用来切换电脑和网络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远程桌面吧,也挺方便的。

这也是个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上有按键,直接按看选择VGA还是HDMI,这样不就可以了吗,我常这样用来切换电脑和网络盒子 ...

嗯嗯好的可以试试

网友D:
别人只想要个不增加其它设备的方法,结果说一大堆要买这买那的买转接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人只想要个不增加其它设备的方法,结果说一大堆要买这买那的买转接头的 ...

14..15..16楼的都可行,还有一个更方便的系统设置的没找出来能拉动设置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