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金维胜P3-128,MK8115,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1-05-27):
求大神帮忙看看,我这个盘是什么情况,也不会测试,测试完之后也不会看结果。请问是闪存坏了吗

网友A:
掉盘了要重新刷固件/不过BOK固件BIN文件没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盘了要重新刷固件/不过BOK固件BIN文件没流出

应该有吧,就是收费

网友:
收费那个8115 b0k工具开不出来,提示颗粒不匹配,死心吧

网友:
那么老的颗粒竟然开不出来?不是吧?!设置问题吧!估计楼主FLASH都未进行识别。

网友(2023-09-16):
等楼主开卡成功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