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铭普光磁整流模块MER048-15010-R0,48V15A.请教各位大神如何开启输出

楼主(2021-05-27):
拆一个铭普光磁整流模块MER048-15010-R0,48V15A。
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启动,交流电是 和输出脚位是那个。

网友:
虽然看不清,但粗列一看,目测2个大的触点位像是交流输入,好像又不是,从整流桥大滤波电容找往前找不是很难,输入输出都不会找的话,建议别乱来。其他坐等大婶解答

网友:
输出电流大,最大的两个触点应该是输出吧?看看输出电容,48V输出最少得用耐压63V以上的吧?

网友(2023-05-25):
能已可调吗?不能改的话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