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网络摄像头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忽然掉线了

楼主(2021-05-27):
家里边的海康威视网络摄像头,平常正常使用的,前一段时间忽然掉线了。
掉线之后的表现,就是红色指示灯一闪一闪。
过了几天之后,也没有动它,忽然又正常了。
又过了大概有半个多月,老毛病又出现了:再一次不能正常工作,还是闪光灯一闪一闪。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呀?有人碰到过吗?

(像这种帖子应该发在哪个板块才合适?)

网友A:
海康大华这几家的新款NVR和IP都限制销售区域的,跨区串货在服务器上能识别的,估计被限制了

网友:
家里的4个海康摄像头,用了几个月突然掉线,联系厂家,人家二话不说,直接给了升级包,升级完后就好了,到现在几年了还在用,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网络原因概率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大华这几家的新款NVR和IP都限制销售区域的,跨区串货在服务器上能识别的,估计被限制了 ...

你告诉我序列号 我给你固件

网友:
家里有一台  c2w,性能感觉挺好,现在停产了,不过还能找到,价格还是300+,一开始正常,后来不能双向语音了,升级后又正常了。

网友:
先检查网络,如果连通没问题,可将摄像机初始化,再设置

网友(2021-07-01):
我有的摄像头也有这个问题,不会自己恢复,只有断电重启才恢复

网友:
找下电源问题吧!摄像头问题排除了网线质量问题,很多都是电源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