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四年多的大有5.2AH电池一致性

楼主(2021-05-27):
今天在坛子里看了个平衡充帖子,于是把4年多的大有5.2电池拆开测了下电压,这个电池基本用在5401电锤和5419电圆锯上,大概循环了30+,看看电压一致性
电池

17年的电池

拆开

镍带较厚

为方便照相,用两个磁铁吸在电池两端夹住镍片,两边挂测试钩

3.8755

3.8745

3.8742

3.8754

3.8753

最大3.8755,最小3.8742  最大最小之间压差0.0013 , 一致性很好啊,这应该是筛选配对严格吧
电动工具里的电池几乎没有平衡充不是没有道理的,电池筛选严格才是正道

网友:
好东西哇,三星的电池

网友:
好东西啊,,,,你的日置表很不错啊

网友:
电动工具电池良莠不齐,好的很好,差的很差,你这个当然是好的,差的能差0.5伏

网友:
不对呀,楼主这是一石二鸟,测电池,顺便晒了日置表。

网友:
要放完电后测试才能显示是否一致,差异性才能显现,放完电后有电的电压会保持在3.8伏左右,没电的电压会低于3伏!!!

网友:
大有的确很不错

网友A:
早说了电芯才是主要的,所谓的平衡充,除了浪费充电时间,毫无意义,你充满是平衡了,放电的时候,容量小的肯定是先光,其他的电芯有电也是白给…玩机器的思路就是看好一个靠谱的平台,买电池和原充,手上所有的机器都兼容这个平台电池就行了,不兼容的改插座…电池废了要就是直接买新的,要么就是利用壳子买整组的电芯到手拆了来组,反正不买散装电芯,

网友:
我是来看那个4281的

网友:
应该看看没电了差多少

网友:
30次冲放只是个开始,拿个200次的测下

网友B:
大有电池的工艺不怎么样,好些电动工具的电池都是用镀镍铜带的,而大有的电池我用磁铁试了试,镍带,镍带厚度也不厚,比米沃奇的薄不少。米沃奇的每节电芯正负极各有4个焊点,而大有电池只有2个焊点。镍带到电路板的焊接水平也不咋地,我随便焊焊都比他强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有电池的工艺不怎么样,好些电动工具的电池都是用镀镍铜带的,而大有的电池我用磁铁试了试,镍带,镍带厚 ...

电池正常使用,到现在还没有坏的,角磨机倒是坏了几个了,2903大有版和flex到现在累计买了超过十个,我自己手上坏了一个,两个朋友各坏了两个,故障只有一个是驱动烧毁完全不转的,其他的3个都是用着用着不转了,一会正常,又一会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咸鱼货的问题,最早官方平台买的那个现在都没坏,flex版本的也没坏……电锤和电钻倒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说了电芯才是主要的,所谓的平衡充,除了浪费充电时间,毫无意义,你充满是平衡了,放电的时候,容量小的 ...

这样不平衡的电池再充电,容量小的先充满,容量大的没充满,非平衡充就会继续充电。等容量大的也充满,容量小的早过充了,容量也会进一步减少。使用平衡充,起码容量小的那节电池容量不至于快速衰减,让短板变得更短。所以平衡充对不平衡的电池是有效的,对好电池仅仅是延长寿命而已,增加电池变得不平衡前的使用时间。

网友C:
这不是5ah的吗,怎么成5.2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5ah的吗,怎么成5.2的了?

买给老外的FLEX标18V,5A,国内的标20V5点2A,,,,数字大点国人才喜欢啊,毕竟山寨的都标96VT了

网友D:
四年才30+,这个频率有点低啊,有时候几天就够这个数了。你要500次后测电压再试试,测低电压保护前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年才30+,这个频率有点低啊,有时候几天就够这个数了。你要500次后测电压再试试,测低电压保护前的电压值 ...

500次以后测试已经没有意义了,电池已经快到寿命了,可以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