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啥时候国产万用表也能亮瞎眼?

楼主(2021-05-27):
国产万用表做的越来越好,但是差距还是巨大!
这里面因素很多,技术,价格是最关键的!我觉得高标准的匠心缺失也是重要原因!能用就行的思想在各个行业盛行,甚至说国内用户也觉得能用就行!谁好谁坏咱也不讨论了!那就说来话长了!

今天就单纯的比较一下,国产万用表和福禄克的主板视觉效果吧!

优利德UT61B,国产里面也算用料做工还不错的了!
福禄克17B,从方案上来讲,应该是和优利德UT60系列一个档次,性能指标貌似略低61系列!
福禄克1508,这是一款带绝缘电阻测试的万用表。优利德也有仿制的同款!
以上几个主板都是故障板或者报废的料板!17B的板子表面已经严重氧化,局部有腐蚀! 1508也有地方腐蚀了!61B是烧坏主控的故障板!
真心希望不久的将来国产板子也能金灿灿的。

网友A:
20块包邮解君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块包邮解君愁,,,,,,

表买不起,料板还得留着装逼用呢  哈哈

网友:
工业设计还有存在较大的差距

网友:
 都是玩具,金灿灿的真是要浪费真正的黄金、、、、鸟。

 像不知多少年前的CPU,真是有黄金的,但过几天所谓性能落后,黄金就变成金灿灿的玩具。

网友:
最主要的是国内大众人民的收入太低了,大家都有钱了也会追求高品质,耐用可靠的产品;像国外人工贵,工资高,都是相对的

网友:
哪天大家都不差钱了,自然万用表做工用料就上来了

网友:
要高精度是就买日置的吧,,,精度高,稳定性也高,,,但是价格嘛,,,,,,,,劝退好多人了

网友B:
国内不是不能做好,是不好好做。
看看国内的水平,并不差,这是几年前经手的项目

但看国内的手持万用表,如果说控制成本无可厚非,但做好电路设计做好布线并不会增加成本,可悲的是这是国产万用表最大问题。材料花钱可以买到,设计水平却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只能自己发展。国内高端手持万用表价格上去了,用料也不错了,但设计水平就只能呵呵了。还有那些剑走偏锋的……论坛上拆了不少了,还有些布线如同帕金森的……论坛上还有洗地的

网友C:
你这个是交换机的底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交换机的底板

不是,是什么不能说,也不能放带件的照片。

网友:
就拿17b说事儿吧,mA档的1Ω检流电阻,福禄克用了多少瓦的,国产的不说低档的了,就算是高档的用几瓦的?,按0.6A算只需要0.36W,很多人都说福禄克减配,这么大功率的为什么不减小点功率?如果是福禄克的优势是做工那就太小看福禄克了,设计才体现福禄克的水平。没把10x/17b这些廉价表的设计看明白就看不起这些廉价表的还是应该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评头论足。fs9721的表型号太多了,但为什么偏偏福禄克就是卖得贵得多?仅仅因为用了个好点的保险么?

网友:
还是没钱的关系,有钱了才会更重视质量,没钱先关注性价比,好表用十几年,烂表用几年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国内不是不能做好,是不好好做。
看看国内的工艺水平,并不差

没说PCB不行。。。PCB设计还有一些经验差远了。。。

人家几十年前就能五六七八位万用表了。。。
我们一般四位往上上就不稳了,最后一位就只是显示出来。。。

看到差距慢慢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说PCB不行。。。PCB设计还有一些经验差远了。。。

人家几十年前就能五六七八位万用表了。。。

我show的就是pcb设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什么不能说,也不能放带件的照片。

目测是某种高端/特种控制器的板子,那几个大个头的BGA是FPGA或者DCS吧,旁边那些是内存颗粒,板子貌似还是多路的,应该是高端玩意,楼主加油

网友F:
不知道福禄克这么贵的表误测会不会挂,比如电阻挡测高压,电流挡测电压,测电容不放电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测是某种高端/特种控制器的板子,那几个大个头的BGA是FPGA或者DCS吧,旁边那些是内存颗粒,板子貌似还 ...

经手的,我自己早就不做具体的了,前面是个基带处理,照片很多但得剪裁掉一些才能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说PCB不行。。。PCB设计还有一些经验差远了。。。

人家几十年前就能五六七八位万用表了。。。

国产6位半也可以用了,同惠和普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福禄克这么贵的表误测会不会挂,比如电阻挡测高压,电流挡测电压,测电容不放电等? ...

亲身经历的:单位的福禄克17B+毫安档误测220VAC,”啪“,只坏了440mA原装保险,应急用普通保险丝代替,真是巧借给别人用也是毫安档测220VAC,坏了保险丝、二极管、整流桥,买来替代件更换后能使用,只是毫安档偏低一点,基本没影响,其余档位均正常。后来就又买了原装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