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24V电动车控制器改12V

楼主(2021-05-27):
控制器是24V的想改成12V的,现在是接12V电源没反应,
红色圈是钥匙线,到了2402电阻,
新人小白,请教各位大神应该怎么改

网友:
看不到控制芯片

网友:
你找一下控制器原理图。好像驱动电压要15v。

网友:
那我的847v改48v通用,欠压保护改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