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大神 小功放主板电源电路烧毁,如何维修

楼主(2021-05-27):
请教大神!小功放,开关电源和功放电路整合在一块板子上,现在电源电路部分保险管和背面几个电阻烧坏了,大家帮分析一下,是否更换明显烧坏的原件就能修复。

网友A:
没有明显损坏的也未必就是好的呀,你得把坏件全部找出来换掉才行,否则依然会继续烧你信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显损坏的也未必就是好的呀,你得把坏件全部找出来换掉才行,否则依然会继续烧你信不信? ...

谢谢,解答!

网友B:
背面烧掉的电阻,好像是限流电阻。
一般情况上,在熔断器熔断故障中:整流二极管、电源滤波电容、开关功率管、UC3842是易损件,损坏的概率可达95%以上,要着重检查这些元器件。

网友C:
15元一块的功放板还是买一块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元一块的功放板还是买一块新的吧

谢谢,太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烧掉的电阻,好像是限流电阻。
一般情况上,在熔断器熔断故障中:整流二极管、电源滤波电容、开关功率 ...

谢谢解答!

网友:
难得烧坏电源,又可以玩,折腾中学习提高,这板好修。

网友:
开关电源部分炸了,MOS肯定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