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48-2900U可调电压图

楼主(2021-05-27):
R48-2900U改可调方案

楼主:
是双层板图片里是调电压调流电路图,不在用单片机控制了,踢掉R718.R706在接一个0-2.8V电压就可以调,接线要有屏蔽线或是屏蔽铝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双层板图片里是调电压调流电路图,不在用单片机控制了,踢掉R718.R706在接一个0-2.8V电压就可以调,接线 ...

爱默生的电源
谢谢分享~~

楼主:
这个是电流检测送到单片机,

网友A:
这个有铁壳版和铝盒版,铝盒版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铁壳版和铝盒版,铝盒版改不了

有三个版型,改造的是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铁壳版和铝盒版,铝盒版改不了

现在再拆铁壳版的

网友(2021-07-06):
顶一顶。老兄厉害的,真有耐心。

网友(2022-04-11):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2-08-04):
老哥,我这个阉割版没丝印的,能告知一下怎么搞吗?看您给另一个哥们指教过,我是纯小白

网友:
楼上这个难度很大呀
我有个金威源的4850也还没改呢
都是3000w的好电源,没有好方案和技术 不敢动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