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 [bug]手机版本web编辑器不支持emoji,遇到表情符号直接丢弃符号后面所有内容

楼主(2021-05-27):
@阿睦
提交一个bug,手机版本web编辑器不支持emoji,遇到表情符号直接丢弃符号后面所有内容

既不会报错也不会提交失败

故障链接

网友A:
Emoji 表情符号需要采用UTF8-mb4编码的数据库,会占用4个字节,使存储空间增大,所以短时期内不会支持。希望大家注意一下,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oji 表情符号需要采用UTF8-mb4编码的数据库,会占用4个字节,使存储空间增大,所以短时期内不会支持。希 ...

如果dz简单设置js或者插件可行的话,请至少加个发送检测或者提示。手机版没有草稿箱,经常打一堆东西没注意就都没了。。。

另外强烈需求批量传图功能,现在用的api在android上只能一张张的传不能批量打钩,太痛苦了!!

网友B:
这个bug很久了,放弃抵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dz简单设置js或者插件可行的话,请至少加个发送检测或者提示。手机版没有草稿箱,经常打一堆东西没注 ...

安卓批量上图这个我支持,话说苹果手机自带的浏览器用过一两次可以选择多图上传,什么原理??

网友C:
手机批量传图的方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8,由于论坛插件的更新和手机系统及软件更新,不一定一直适用,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机批量传图的方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8,由于论坛插件的更新和手机 ...

我之前用谷歌浏览器搭配系统自带的图片选择器,可以批量,但是顺序全乱的。

还有。,我记得以前明明可以用微信传图的,版主也明确说过有这个功能

但是搞不懂什么时候就没这个功能了,上传也很不方便。一直只能调用系统自带的传图。自从上年9月27发了一个帖反馈,反馈了持续一个月也没得到回应。一直在等待着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用谷歌浏览器搭配系统自带的图片选择器,可以批量,但是顺序全乱的。

还有。,我记得以前明明可以 ...

应该是论坛调整了上传插件,微信内置浏览器体验极差,用我提供的方法吧,至今为止还有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bug很久了,放弃抵抗

嘿嘿这个其实不是bug,如版主所言数据库编码格式问题,利用这个问题可以规避字数限制问题,也是有好处的,懒的凑字数输入法打几个表情就行了表情不够用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这个其实不是bug,如版主所言数据库编码格式问题,利用这个问题可以规避字数限制问题,也是有好处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嘿嘿这个其实不是bug,如版主所言数据库编码格式问题,利用这个问题可以规避字数限制问题,也是有好处的 ...

我回复了五个表情,一个都不显示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回复了五个表情,一个都不显示哈哈哈

这个功能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