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LED灯圈

楼主(2021-05-27):
用了将近4年最近点不亮了,趁着今晚上没事修着玩玩,一共坏了4个灯珠,最后有两个地方换灯珠也不亮,缺两个也无所谓了
前贴: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4151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废物再利用

网友A:
打火机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火机拆下来的?

很明显是热风枪啊

网友B:
坏一两个,我还能想着修修,

如果坏的多了,没坏的也老化严重,就直接扔了,

网友C:
LED灯圈没有必要修的,淘宝店2元包邮限售一个的大把,多用几个账号买就行了。5块钱24瓦连大口径灯盘都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ED灯圈没有必要修的,淘宝店2元包邮限售一个的大把,多用几个账号买就行了。5块钱24瓦连大口径灯盘都得了 ...

这羊毛薅得快秃了,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羊毛薅得快秃了,厉害了

这个不是褥的,经常有卖的,买个30个这样的灯圈,不到一百块,随便你换,楼主这种灯圈现在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一体化那种灯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一两个,我还能想着修修,

如果坏的多了,没坏的也老化严重,就直接扔了, ...

还可以光衰不严重,主要是正好手里有灯珠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圈没有必要修的,淘宝店2元包邮限售一个的大把,多用几个账号买就行了。5块钱24瓦连大口径灯盘都得了 ...

是没必要修,主要手里有灯珠换娱乐是主要的,快递也得好几天修修能用还是很方便

网友:
修旧利废,节能环保。

网友:
试过了,换过一段时间还会坏,这要全换掉才能长寿。

网友:
开始换灯珠,说明都老化了,用不了多久就得接着换

网友D:
换灯珠的就不要修了,整体质量差,过不了多长时间又要换其它的。好的灯具根本不用考虑这些,大品牌的灯我用了接近八年了,没有出过问题,小品牌的灯一年就出问题,你说到底哪个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灯珠的就不要修了,整体质量差,过不了多长时间又要换其它的。好的灯具根本不用考虑这些,大品牌的灯我用 ...

有一些闲置的灯珠没地方消化,做好散热一般不爱坏目前用了10多天没什么问题,娱乐大于维修

网友:
谢谢分享。。。。很久没有进入这版块了,今天进来一看,大婶都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