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de 16V7.5A电源,建兴版的空载电压19伏,带3A负载电压正常。

楼主(2021-05-27):
花了30块钱豪赌了一场,买了5个坏掉的这种IBM电源。修好了一个输出整流二极管短路击穿的,发帖求组的这个电源空载电压19伏,接上电子负载跑3A电流输出正常为16.5伏。手感输出稳压的IC芯片M103AI有发热(和修复正常的电源比较),试着换了一个IC,还是热。但是长期跑3A电流并没有发现异常。而且带负载3A稳定。

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求助。

剩下的三个电源基本上都属于拆件之类的作用了,都是暴力摔坏的,两个建兴的一个是PBC摔坏导致的大面积铜箔断裂,还有一个是摔变形了通电,MOS管烧坏电路板烧黑烧出了个洞,还有一个台达版的变压器磁心摔碎掉了,不敢通电。

网友:
DELL 12V 18A的坏电源 15一个练练手也挺好用的,也可以改成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