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VAVOFO台灯改装第二版:离线语音控制+手势控制+显色指数95灯板

楼主(2021-05-27):
这一版的改装,增加了离线语音控制(无需联网,本地固定多条语音识别),手势控制(前后左右挥手,旋转,上升,下降),重新设计了灯板(60个显色指数大于95的灯珠)。因为语音识别比较耗电,所以这一版供电是5V供电,去掉了锂电池。

改装前的VAVOFO台灯,之前爱淘优惠购推荐

语音用的是海凌科的语音模块
手势传感器:PAJ7620U2
升压恒流驱动:SC8721QFER
主控单片机:GD32F103C8T6

原理电路图

效果图

电路板细节

和原装电路板的对比

打孔安装麦克风和喇叭,704硅橡胶粘贴固定

线束固定

手势检测模块,电路图

板子是固定在原来的触摸的位置,打孔安装
左边的外壳,粘上了手势控制板

灯板

贴灯珠,显色指数95+,色温5000K,功率0.2W

回流焊

和原装灯板对比

麦克风和喇叭的位置

完工,触摸前面的孔,是手势传感器

语音控制支持响应的有这几条指令

手势控制,我设置的是左右挥手开关灯,上下挥手是开最低亮度灯/开最高亮度灯,前:增加亮度,后:降低亮度。顺时针:增加亮度。逆时针:降低亮度。摇摆没做功能。

先描述一下控制效果:说 “打开灯光”  几乎没有延时,台灯就开了,“关闭灯光”马上就关,无需唤醒词,但是如果需要调光,就需要先喊“小林小林”然后再“增加亮度”。

语音和手势控制演示视频:

VAVOFO台灯第一版改装: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8762

网友:
这个是真牛X:sweat:我就改了个亮度加了块电池放那吃灰了

网友:
你这不是改造,是制造呀

网友A:
就要它个壳子。。。

网友:
朋友 你玩大了!

网友:
你这不是改造,是智造呀

网友B:
突然发现,烤箱也能够焊锡,烤箱的温度是240度,而锡的熔点是……
卧槽!

网友:
玩大了,鸟枪换大炮了

网友:
这叫设计制造智能台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要它个壳子。。。

捡了个鼠标,装了台电脑

网友C:
灯珠哪里买,我自己买了4000-4500K色温的,和这个台灯原装灯珠比起来有点偏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珠哪里买,我自己买了4000-4500K色温的,和这个台灯原装灯珠比起来有点偏色 ...

我是立创商城买的

网友:
我找别人买的,1000粒,50来块

网友:
厉害了, 这个不是把白菜整成了牛肉,而是整成了黄金了

网友:
本来想做个台灯的,下单了三家恒流芯片,要么不发货,要么涨价

网友:
这个厉害了,商家这是卖了个壳!

楼主:
一看就会,手把手教你改装台灯

网友: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发现,烤箱也能够焊锡,烤箱的温度是240度,而锡的熔点是……
卧槽! ...

非必需最好不要

网友:
兄弟可以开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