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个没卵用的东西,路由器跑Debian,还是那个P1mini

楼主(2021-05-27):
跑的是纯Debian系统,不是通过chroot启动的,先放个启动信息,有空再补步骤
Boot and Recovery Environment for Embedded Devices
Copyright (C) 2020 HackPascal <hackpascal@gmail.com>
Build date 2020-10-09 [git-676bfd4]
Version 1.1 (r1286)

DRAM: 128MB
Platform: Qualcomm Atheros QCA953X rev 2
Board: Letv LBA-047-CH
Clocks: CPU: 550MHz, DDR: 400MHz, AHB: 200MHz, Ref: 25MHz
Flash: Winbond W25Q128 (16MB) on ath79-spi
ag71xx-eth: MAC address is invalid, using default settings.
ag71xx-eth: Using MAC address 00:13:74:00:00:01
Waiting for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 OK
eth0: Atheros AR8228/AR8229 rev 1

Network started on eth0, inet addr 192.168.1.1, netmask 255.255.255.0

Press any key to interrupt autoboot ... 0

Trying to boot firmware from 0x9f020000 ...
TP-LINK firmware image header detected.
    Image Name:   00000000
    Data Size:    2160052 Bytes
    Load Address: 80060000
    Entry Point:  80060000
Uncompressing data (LZMA) ... done.
Flushing cache ... done.

Starting kernel at 0x80060000...

[    0.000000] Linux version 4.14.195 (feng@Feng-UB) (gcc version 8.4.0 (OpenWrt GCC 8.4.0 r3087-3dcb5a5c8)) #0 Wed Mar 3 15:09:55 2021
[    0.000000] bootconsole [early0] enabled
[    0.000000] CPU0 revision is: 00019374 (MIPS 24Kc)
[    0.000000] SoC: Qualcomm Atheros QCA9533 ver 2 rev 0
[    0.000000]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    0.000000]  memory: 08000000 [url=home.php?mod=space&uid=3057940]@[/url] 00000000 (usable)
[    0.000000] Initrd not found or empty - disabling initrd
[    0.000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64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VIPT, cache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Zone ranges:
[    0.000000]   Normal   [mem 0x0000000000000000-0x0000000007ffffff]
[    0.000000] Movable zone start for each node
[    0.000000] Early memory node ranges
[    0.000000]   node   0: [mem 0x0000000000000000-0x0000000007ffffff]
[    0.000000] Initmem setup node 0 [mem 0x0000000000000000-0x0000000007ffffff]
[    0.000000] random: get_random_bytes called from start_kernel+0x98/0x4ac with crng_init=0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32480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board=P1MINI  console=ttyS0,115200 root=/dev/sda1 rw rootfstype=ext4 rootwait noinitrd console=ttyS0,115200n8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    0.000000] Writing ErrCtl register=0001ae80
[    0.000000] Readback ErrCtl register=0001ae80
[    0.000000] Memory: 122424K/131072K available (5022K kernel code, 232K rwdata, 1160K rodata, 296K init, 225K bss, 8648K reserved, 0K cma-reserved)
[    0.000000] SLUB: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    0.000000] NR_IRQS: 51
[    0.000000] Clocks: CPU:550.000MHz, DDR:400.000MHz, AHB:200.000MHz, Ref:25.000MHz
[    0.000000] clocksource: MIP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6950037990 ns
[    0.000010] sched_clock: 32 bits at 275MHz, resolution 3ns, wraps every 7809031678ns
[    0.008895] Calibrating delay loop... 366.18 BogoMIPS (lpj=1830912)
[    0.075971]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81544]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089085] Mountpoi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100489] devtmpfs: initialized
[    0.105390] clocksource: jiffies: mask: 0xffffffff max_cycles: 0xffffffff, max_idle_ns: 19112604462750000 ns
[    0.116631]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1, 3072 bytes)
[    0.124316]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135349] MIPS: machine is ZMT P1mini
[    0.654443]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    0.65916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0.665574]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0.67170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0.677718] workqueue: max_active 576 requested for napi_workq is out of range, clamping between 1 and 512
[    0.694112] clocksource: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MIPS
[    0.70500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710929]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718941]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726188]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    0.733600]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740314]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747863]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756264] Crashlog allocated RAM at address 0x3f00000
[    0.764314] workingset: timestamp_bits=14 max_order=15 bucket_order=1
[    0.781090]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0.804472]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6)
[    0.819264]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53)
[    0.827737]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832179]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default)
[    0.839674]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1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0.848668] console [ttyS0] disabled
[    0.872932]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18020000 (irq = 11, base_baud = 1562500) is a 16550A
[    0.882751] console [ttyS0] enabled
[    0.882751] console [ttyS0] enabled
[    0.890319] bootconsole [early0] disabled
[    0.890319] bootconsole [early0] disabled
[    0.915731] loop: module loaded
[    0.923036] m25p80 spi0.0: found w25q128, expected m25p80
[    0.938694] m25p80 spi0.0: w25q128 (16384 Kbytes)
[    0.943920] 5 tp-link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spi0.0
[    0.949727]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spi0.0":
[    0.954704] 0x000000000000-0x000000020000 : "u-boot"
[    0.962518] 0x000000020000-0x00000022f7b4 : "kernel"
[    0.970882] 0x00000022f7b4-0x000000ff0000 : "rootfs"
[    0.978343] mtd: device 2 (rootfs) set to be root filesystem
[    0.984339] 1 squashfs-split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rootfs
[    0.990743] 0x000000700000-0x000000ff0000 : "rootfs_data"
[    0.999821] 0x000000ff0000-0x000001000000 : "art"
[    1.007923] 0x000000020000-0x000000ff0000 : "firmware"
[    1.017653] libphy: Fixed MDIO Bus: probed
[    1.057668] libphy: ag71xx_mdio: probed
[    1.686693] ag71xx-mdio.1: Found an AR934X built-in switch
[    1.740039] eth0: Atheros AG71xx at 0xba000000, irq 5, mode: gmii
[    2.377175] ag71xx ag71xx.0: connected to PHY at ag71xx-mdio.1:04 [uid=004dd042, driver=Generic PHY]
[    2.387423] eth1: Atheros AG71xx at 0xb9000000, irq 4, mode: mii
[    2.393855]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tl8150
[    2.39986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r8152
[    2.405559]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2.412301] ehci-platform: EHCI generic platform driver
[    2.417817] ehci-platform ehci-platform: EHCI Host Controller
[    2.423784] ehci-platform ehci-platform: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    2.434185] ehci-platform ehci-platform: irq 3, io mem 0x1b000000
[    2.464131] ehci-platform ehci-platform: USB 2.0 started, EHCI 1.00
[    2.471895] hub 1-0:1.0: USB hub found
[    2.476443]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    2.482508]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as
[    2.488297]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    2.496337] Netfilter messages via NETLINK v0.30.
[    2.501499]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2048 buckets, 8192 max)
[    2.507972] nf_tables: (c) 2007-2009 Patrick McHardy <kaber@trash.net>
[    2.515358]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2.52185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    2.531687] Segment Routing with IPv6
[    2.53568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2.540382] Ebtables v2.0 registered
[    2.544933]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2.552430] random: fast init done
[    2.556727]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dev/sda1...
[    2.844122]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ehci-platform
[    3.048318] hub 1-1:1.0: USB hub found
[    3.052662] hub 1-1:1.0: 4 ports detected
[    3.374124] usb 1-1.2: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3 using ehci-platform
[    3.526532] usb-storage 1-1.2:1.0: USB Mass Storage device detected
[    3.534231] scsi host0: usb-storage 1-1.2:1.0
[    5.819283] scsi 0:0:0:0: CD-ROM            Yao      WTG                   PQ: 0 ANSI: 6
[    5.830123] scsi 0:0:0:0: Attached scsi generic sg0 type 5
[    5.838284] scsi 0:0:0:1: Direct-Access     Yao      WTG                   PQ: 0 ANSI: 6
[    5.848503] sd 0:0:0:1: Attached scsi generic sg1 type 0
[    5.855590] sd 0:0:0:1: [sda] 29159168 512-byte logical blocks: (14.9 GB/13.9 GiB)
[    5.865165] sd 0:0:0:1: [sda] Write Protect is off
[    5.871272] sd 0:0:0:1: [sda] Write cache: disabled, read cache: enabled, doesn't support DPO or FUA
[    5.885891]  sda: sda1 sda2 sda3 sda4
[    5.895125] sd 0:0:0:1: [sda] Attached SCSI disk
[    5.914564] EXT4-fs (sda1):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    5.922598] VFS: Mounted root (ext4 filesystem) on device 8:1.
[    5.931061]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296K
[    5.935707] This architecture does not have kernel memory protection.
[    6.684221] systemd[1]: System time before build time, advancing clock.
[    6.732825] systemd[1]: systemd 241 running in system mode. (+PAM +AUDIT +SELINUX +IMA +APPARMOR +SMACK +SYSVINIT +UTMP +LIBCRYPTSETUP +GCRYPT +GNUTLS +ACL +XZ +LZ4 +SECCOMP +BLKID +ELFUTILS +KMOD -IDN2 +IDN -PCRE2 default-hierarchy=hybrid)
[    6.755927] systemd[1]: Detected architecture mips.

Welcome to Debian GNU/Linux 10 (buster)!

[    6.805864] systemd[1]: Set hostname to <debian>.
[   10.898841] random: system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16 bytes read)
[   10.924729] random: system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16 bytes read)
[   10.933751] systemd[1]: Listening on Journal Socket.
[  OK  ] Listening on Journal Socket.
[   10.984648] random: systemd: uninitialized urandom read (16 bytes read)
[   11.005376] systemd[1]: Starting Load Kernel Modules...
         Starting Load Kernel Modules...
[   11.037464] systemd[1]: Mounting Kernel Debug File System...
         Mounting Kernel Debug File System...
[   11.061166] systemd[1]: Condition check resulted in Arbitrary Executable File Formats File System Automount Point being skipped.
[   11.105222] systemd[1]: Started Dispatch Password Requests to Console Directory Watch.
[  OK  ] Started Dispatch Password …ts to Console Directory Watch.
[   11.134804] systemd[1]: Condition check resulted in Create list of required static device nodes for the current kernel being skipped.
[   11.167699] systemd[1]: Condition check resulted in Set Up Additional Binary Formats being skipped.
[  OK  ] Listening on udev Kernel Socket.
[  OK  ] Created slice User and Session Slice.
[  OK  ] Reached target Slices.
[  OK  ] Listening on Syslog Socket.
[  OK  ] Reached target Remote File Systems.
         Mounting POSIX Message Queue File System...
[  OK  ] Created slice system-getty.slice.
[  OK  ] Started Forward Password R…uests to Wall Directory Watch.
[  OK  ] Reached target Paths.
[  OK  ] Listening on initctl Compatibility Named Pipe.
[  OK  ] Listening on udev Control Socket.
[  OK  ] Created slice system-serial\x2dgetty.slice.
         Starting Set the console keyboard layout...
[  OK  ] Listening on fsck to fsckd communication Socket.
[   11.734629] systemd[1]: Condition check resulted in File System Check on Root Device being skipped.
[   11.770116] systemd[1]: Starting Remount Root and Kernel File Systems...
         Starting Remount Root and Kernel File Systems...
[   11.829793] systemd[1]: Starting udev Coldplug all Devices...
         Starting udev Coldplug all Devices...
[   11.894727] systemd[1]: Reached target Local Encrypted Volumes.
[  OK  ] Reached target Local Encrypted Volumes.
[   11.922513] systemd[1]: Listening on Journal Socket (/dev/log).
[  OK  ] Listening on Journal Socket (/dev/log).
[   12.046444] systemd[1]: Starting Journal Service...
         Starting Journal Service...
[   12.163729] systemd[1]: Started Load Kernel Modules.
[  OK  ] Started Load Kernel Modules.
[   12.362986] systemd[1]: Mounted Kernel Debug File System.
[  OK  ] Mounted Kernel Debug File System.
[   12.415930] systemd[1]: Mounted POSIX Message Queue File System.
[  OK  ] Mounted POSIX Message Queue File System.
[   12.526433] systemd[1]: Starting Apply Kernel Variables...
         Starting Apply Kernel Variables...
         Mounting FUSE Control File System...
[  OK  ] Started Set the console keyboard layout.
[  OK  ] Mounted FUSE Control File System.
[  OK  ] Started Apply Kernel Variables.
[  OK  ] Started udev Coldplug all Devices.
         Starting Helper to synchronize boot up for ifupdown...
[  OK  ] Started Journal Service.
[  OK  ] Started Helper to synchronize boot up for ifupdown.
[   14.824267] EXT4-fs (sda1): re-mounted. Opts: errors=remount-ro
[  OK  ] Started Remount Root and Kernel File Systems.
         Starting Load/Save Random Seed...
         Starting Flush Journal to Persistent Storage...
         Starting Create System Users...
[  OK  ] Started Load/Save Random Seed.
[   15.830767] systemd-journald[506]: Received request to flush runtime journal from PID 1
[   15.850284] random: crng init done
[   15.853831] random: 7 urandom warning(s) missed due to ratelimiting
[  OK  ] Started Create System Users.
[  OK  ] Started Flush Journal to Persistent Storage.
         Starting Create Static Device Nodes in /dev...
[  OK  ] Started Create Static Device Nodes in /dev.
[  OK  ] Reached target Local File Systems (Pre).
[  OK  ] Reached target Local File Systems.
         Starting Set console font and keymap...
         Starting Create Volatile Files and Directories...
         Starting Raise network interfaces...
         Starting udev Kernel Device Manager...
[  OK  ] Started Set console font and keymap.
[  OK  ] Started Raise network interfaces.
[  OK  ] Reached target Network.
[  OK  ] Started udev Kernel Device Manager.
[  OK  ] Started Create Volatile Files and Directories.
         Starting Update UTMP about System Boot/Shutdown...
         Starting Network Time Synchronization...
[  OK  ] Found device /dev/ttyS0.
[  OK  ] Started Update UTMP about System Boot/Shutdown.
[  OK  ] Started Network Time Synchronization.
[  OK  ] Found device WTG 4.
         Activating swap /dev/sda4...
[  OK  ] Reached target System Time Synchronized.
[  OK  ] Started ifup for eth0.
[   22.455359] Adding 1023996k swap on /dev/sda4.  Priority:-2 extents:1 across:1023996k
[  OK  ] Activated swap /dev/sda4.
[  OK  ] Reached target Swap.
[  OK  ] Reached target System Initialization.
[  OK  ] Started Daily man-db regeneration.
[  OK  ] Listening on D-Bus System Message Bus Socket.
[  OK  ] Reached target Sockets.
[  OK  ] Started Daily Cleanup of Temporary Directories.
[  OK  ] Started Daily apt download activities.
[  OK  ] Started Daily apt upgrade and clean activities.
[  OK  ] Started Daily rotation of log files.
[   22.983268] IPv6: ADDRCONF(NETDEV_UP): eth0: link is not ready
[  OK  ] Reached target Timers.
[  OK  ] Reached target Basic System.
         Starting Login Service...
         Starting The Apache HTTP Server...
         Starting OpenBSD Secure Shell server...
         Starting Permit User Sessions...
         Starting System Logging Service...
[  OK  ] Started D-Bus System Message Bus.
[  OK  ] Started Regular background program processing daemon.
[  OK  ] Started System Logging Service.
[  OK  ] Started Permit User Sessions.
[  OK  ] Started Serial Getty on ttyS0.
[  OK  ] Reached target Login Prompts.
[  OK  ] Started Login Service.
[  OK  ] Started The Apache HTTP Server.
[  OK  ] Started OpenBSD Secure Shell server.
[  OK  ] Reached target Multi-User System.
[  OK  ] Reached target Graphical Interface.
         Starting Update UTMP about System Runlevel Changes...
[  OK  ] Started Update UTMP about System Runlevel Changes.

Debian GNU/Linux 10 debian ttyS0

debian login: root
Password:
Last login: Thu May 27 20:50:41 CST 2021 on ttyS0
Linux debian 4.14.195 #0 Wed Mar 3 15:09:55 2021 mips

The programs included with the Debian GNU/Linux system are free software;
the exact distribution terms for each program are described in the
individual files in /usr/share/doc/*/copyright.

Debian GNU/Linux comes with ABSOLUTELY NO WARRANTY, to the extent
permitted by applicable law.
root@debian:~#

----------------------------------------------------------------------------------------------------------------------------------------------------------------------------------------------------------------

本帖只是为了记录如何配置openwrt实现跑原生debian
其实很久以前有个项目叫debwrt,但很少人玩,现在已经完全挂了
下载源码、编译那些就跳过了

make menuconfig命令打开openwrt的配置,选好SOC架构、路由型号等
然后移动到
Global build settings  --->
  Kernel build options  --->
    [*] Compile the kernel with device tmpfs enabled
选好后保存退出
被这一选项卡了很久,因为正常是在内核配置里选择的,但是却完全不起作用

make kernel_menuconfig命令打开内核配置
Kernel type  --->
  [*] Floating Point support

Device Drivers  --->
  SCSI device support  --->
   <*> SCSI device support
   legacy /proc/scsi/ support
   <*> SCSI disk support
   <*> SCSI generic support
[*] USB support  --->
   <*>   Support for Host-side USB
   <*>   xHCI HCD (USB 3.0) support
   <*>     Generic xHCI driver for a platform device
   <*>   EHCI HCD (USB 2.0) support
   <*>     Generic EHCI driver for a platform device
   <*>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     USB Attached SCSI

File systems  --->
  <*> The Extended 4 (ext4) filesystem
  Pseudo filesystems  --->
    [*]   Tmpfs POSIX Access Control Lists
  -*- Native language support  --->
   <*>   Codepage 437 (United States, Canada)
   <*>   NLS ISO 8859-1  (Latin 1; Western European Languages)
   <*>   NLS UTF-8

Kernel hacking  --->
  (rootfstype=squashfs,jffs2) Default kernel command string 修改rootfstype=squashfs,jffs2 为 root=/dev/sda1 rw rootfstype=ext4 rootwait noinitrd

保存退出

楼主:
目前有线正常,无线不识别,求大佬指点怎样驱动无线

---------------------------------------------------------------------------------

要使用无线,需按顺序加载以下内核模块,模块可在编译出来的固件里提取
compat.ko
cfg80211.ko
mac80211.ko
ath.ko
ath9k_hw.ko
ath9k_common.ko
ath9k.ko

网友:
找对应版本的无线驱动打包进去

网友A:
4.14.195内核版本有点旧了,openwrt最新分支已经使用最新的longterm分支内核5.10.x版了

QCA953X  无线使用 ath9k 内核模块 与 1般 ar9382类无线网卡驱动方法1样

另,根据QCA953X V2.0 规格书,QCA953X rev 2版运行频率是650Mhz,v1版的是550Mhz,LZ的cpu被BootLoader初始化为以550Mhz运行。QCA953X 不止linux类系统能跑,FreeBSD类的Unix系统也能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14.195内核版本有点旧了,openwrt最新分支已经使用最新的longterm分支内核5.10.x版了

QCA953X  无线使用 ...

最新那个内核由于DSA会把交换机识别成5个网卡,无法使用VLAN,谨慎升级。

网友C:
用openwrt的内核,加上debian的rootfs,组装的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openwrt的内核,加上debian的rootfs,组装的固件吧

不太同意组装这个词哈,openwrt编译出来的内核只是多了它自己的一些配置,本来就可以引导常规发行版的linux,只是多数发行版不支持mips这个架构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4.195内核版本有点旧了,openwrt最新分支已经使用最新的longterm分支内核5.10.x版了

QCA953X  无线使用 ...

主要是用LEAN的源码编译的,他源码里的AR71XX内核版本一直是4.XX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新那个内核由于DSA会把交换机识别成5个网卡,无法使用VLAN,谨慎升级。
ar71xx内核最新只能4.14.xxx,openwrt官方在2020年8月底已经移除并转换到ath79。
QCA953X  即使在最新的openwrt 快照版5.10.x内核下也是使用交换机模式,
DSA只有少部分平台切换到了(如MT7621),DSA方式是趋势,即使DSA也是可以支持VLAN,以前只能以linux方式使用 ip 命令来配置,难倒不少人而已,现在openwrt最新快照版自从2021年5月18日这个提交后
https://github.com/openwrt/openwrt/commit/d42640e389a8b22a31fb0061c12cd9dfbddb87b8
已经支持DSA在luci下配置VLAN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71xx内核最新只能4.14.xxx,openwrt官方在2020年8月底已经移除并转换到ath79。
QCA953X  即使在最新的ope ...

就是MT7621,即使能配置VLAN,也是软件VLAN,千M流量跑满以后CPU消耗超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MT7621,即使能配置VLAN,也是软件VLAN,千M流量跑满以后CPU消耗超大。

DSA架构又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17年linux-4.12就内核已经支持mt7530的DSA方式,openwrt只是2020年mt7621才切换而已,mt7621的DSA方式早就支持2x GbE RGMII/TRGMII 模式
早在10年前一些平台(如marvell kirkwood)的交换芯片就已经使用DSA技术,而linux-3.3官方才正式引入。

另不知“软vlan”从何而来
根据https://github.com/openwrt/openwrt/blob/85ca6923bc21a7de031ca9b68e13ecfb4f3debd3/target/linux/ramips/files/drivers/net/ethernet/ralink/mtk_eth_soc.c
mt7621 支持硬件offload 处理 VLAN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A架构又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17年linux-4.12就内核已经支持mt7530的DSA方式,openwrt只是2020年mt76 ...

switch虽然集成在CPU内部,其实和以前独立的一个芯片没啥区别,swconfig设置出来的VLAN,在switch内部处理, 即使CPU死机了,还能正常使用。DSA的话顶多也是offload而已。因为我的网络VLAN特别多,很多数据只是在MT7621上面“路过”,说白了就是现在二层千M交换机价格虚高,一台MT7621才30块钱,买交换,还送AP,吓得我赶紧把SG105PRO全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