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258H单贴F1能识别,双贴就短路这是啥情况。

楼主(2021-05-27):
2258H单贴F1能识别,双贴就短路这是啥情况。
F2的颗粒贴了3遍了,还是会短路,有没有可能是颗粒炸了导致的?

网友:
有可能。遇到过颗粒短路的,上板子大电流

网友:
交换一下颗粒位置不就知道了

网友:
F2的颗粒对照点位图,量VCC和VCCQ对地阻值,偏低则颗粒大概率挂

楼主:
对调之后识别了,我焊工有问题,谢谢各位大佬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