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机玻璃上的陈旧保护贴膜应该怎么去除

楼主(2021-05-27):
有机玻璃上的陈旧性贴膜,贴得很紧,不能自然扯落,泡水也没用,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这层膜吗?

网友:
热风枪吹就是了

网友:
用热风枪会变形的,有机玻璃其实就是塑料,使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有机玻璃发生变形只需要96摄氏度,113摄氏度就成软泥了。

网友:
汽车上用的不干胶清洗剂不知道管不管用

网友:
试试酒精,残胶肯定行,带纸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猜水泡一晚上用指甲扣,口不下来找我,。。

网友A:
风油精是残胶克星,先抹上一层,等几分钟,把塑料皮撕掉,再抹一遍风油精,胶就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油精是残胶克星,先抹上一层,等几分钟,把塑料皮撕掉,再抹一遍风油精,胶就化了。 ...

方法值得推荐

网友:
确实听说风油精去残胶管用,但你这面积也太大了。还是多泡泡水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油精是残胶克星,先抹上一层,等几分钟,把塑料皮撕掉,再抹一遍风油精,胶就化了。 ...

千万别用风油精,风油精会溶解有机玻璃

网友:
一般都叫亚克力,用纸巾沾酒精敷上去,泡软了试试,别太用力擦,容易花。
话说前几天我清除玻璃窗上几年的玻璃纸,用刀刮的,累得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油精是残胶克星,先抹上一层,等几分钟,把塑料皮撕掉,再抹一遍风油精,胶就化了。 ...

方法确实不错,但是对大面积的就不太合适了

网友:
试试除胶剂,喷涂后的等待时间自己把握,以不伤害有机玻璃为准。

网友:
建议泡水一晚以后 慢慢刮
除胶剂 风油精的确能起到除胶作用   但是也会溶解有机玻璃

网友:
风油精太不划算了,我试过色拉油也能去除胶带残胶,试试吧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有两种,一种是老式的,会溶解有机玻璃。还有一种不溶解有机玻璃但能溶解残胶,一喷几秒钟就能擦掉。
要买电喷专用的,不伤塑料橡胶有机件!!!

网友:
我觉得用水打湿后,过一段时间再用钝一点儿的刮刀(小铲子、硬卡片等等)轻轻一刮,应该很容易去掉。

网友:
WD 40可以试试

网友:
放玻璃桌上,用吹风机热档,也可以泡水,然后除胶剂,不然就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