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G41主板BIOS超频,频率不保存,其它正常,

楼主(2021-05-27):
最近淘了个梅捷G41的主板,梅捷I5G41L,所有的一切都正常,就是超频改频率后,不保存外频,BIOS的其它设置都能保存,

Q8200+梅捷G41+1G,CPU在G31上超过,外频375,380不稳定容易蓝屏,

现在G31+E3500,超到3.74,就是不能改内存频率,只能用自动,不然蓝屏,内存频率只能运行的950,再高就不行了,

下图333那个设置,不管如何改,重启复位,其它不变,

网友A:
升级或者降级BIOS再试,不行就垫桌脚...

网友B:
这配置卡不卡  现在什么系统啊 我还有个之前的e4500的套装想着搞起来放家里偶尔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配置卡不卡  现在什么系统啊 我还有个之前的e4500的套装想着搞起来放家里偶尔玩玩 ...

还行吧,凑合玩,本身就是为了玩,装的win7 X64,硬盘太拖胯,笔记本硬盘160G,

主力机是I5 3450+B75,

玩个LOL、传奇啊,估计还行,近五年的3A大作是别想了,毕竟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或者降级BIOS再试,不行就垫桌脚...

升级bios也想了,但还没动手,主要是想弄明白原因,

网友:
不能锁pci-e的集显板子也就比原始外频超个四五十兆差不多了
还有内存一定要分频 1:1 同步 不然异步频率高了扛不住
再有内存时序也得放宽点
在说你e3500的cpu 200外频在G31上也就这样了 除非先硬改266外频 看主板是否支持硬改
e3500 上266是没啥问题的 主要还是看主板

网友:
先确认主板支持333外频,贴针脚硬改应该没问题,

网友:
这种主板也就是折腾着玩玩,没有实用价值,毕竟太耗电了,

网友:
Q8200+G41+4G内存,办公用还是很稳的。

网友:
E7400+G41+4G内存 外频超到333在用

网友:
要超频要淘大板,这种小版供电各种不稳定根本扛不住。

网友:
这么低端的板子没直接屏蔽超频选项就不错了

网友:
换个e8500不用超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