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蜂鸣档不能测二极管(已经解决)

楼主(2021-05-28):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蜂鸣档  测1N4007正反向都不鸣叫无数字,红黑表针相碰正常,用针表测试二极管正常。是表坏了吗?

      已经解决  八楼说中了 要按切换选择蜂鸣或二极管 一直以为选择键是锁定背光

网友A:
不是,有的数字表二极管档和蜂鸣器档就是分开的,你的是什么表

网友B:
蜂鸣档测通断,不测二极管。测二极管调到二极管档就行

网友:
查蜂鸣器 补丁

网友:
档位选择有误吧?

网友:
上个图,说个型号, 你这搞的是个寂寞啊

网友:
不鸣叫是正常的。不显示那就是万用表故障了。不知道是哪款万用表。不要打到蜂鸣档,需要有二极管符合的档位。

网友C:
应该是挡位打错了,二极管档和通断档有时候要按一个按键切换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的数字表二极管档和蜂鸣器档就是分开的,你的是什么表

胜利VC890C+ 挡位符号是二极管加声音 八楼说中了 原来还有一个切换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档测通断,不测二极管。测二极管调到二极管档就行

二极管跟蜂鸣是同一个挡位 原来另外还有个转换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挡位打错了,二极管档和通断档有时候要按一个按键切换下的

大救星,原来要切换,您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的数字表二极管档和蜂鸣器档就是分开的,你的是什么表

原来还要按键切换

网友(2021-12-27):
Dt9205二极管蜂鸣器档无法切换,蜂鸣器短解不响怎么办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