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电脑音响是旧式按压开关,求改造方案实现自动开关功能

楼主(2021-05-28):
家里的电脑音响是旧式按压开关,老是不记得关。响应国家省电号召,求改造方案实现有音频自动开关功能绿色环保
之前想过用继电器检查电脑状态实现开关,但是实际接线好麻烦。放弃了。。。

网友:
我家里电脑、显示器、音箱共用一个带开关的插线板(插线板有LED指示灯),电脑关机后关闭插线板的开关,三者都彻底断电。你要是想像电视空调一样用遥控关闭,还是有待机功耗的。

网友A:
能实现的是手动开,无信号N秒后自动关。如果非要实现自动开关,那么播放的音乐起始部分你是听不到的,因为需要等待较强的音乐信号转换为开关信号、功放启动需要时间。

网友:
电脑音箱功率不大,可以由电脑供电。

网友:
换上长城的智能网星额定350W电源安装一个插座显示器和音响全插在上面关机自动断电,二手的50这样吧

网友:
搞那么复杂,把电脑和音响插一个开关后面,不用了直接关就一起关。

网友:
电脑音响一般是可以使用12V直流供电的,只需将音响拆开焊接二根引线连接电脑电源输出的12V即可。

网友B:
一起三洋洗衣机的电源开关就是电控机械式的,洗好后自动弹起,机械断开电源。

网友:
四、绩效目标

网友:
这个简单,利用电脑关机音响也自动关机。实现起来一点都不难。无需使用音频来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起三洋洗衣机的电源开关就是电控机械式的,洗好后自动弹起,机械断开电源。 ...

想的周到,切断电源才是王道而且没有隐患。小天鹅原来也是这样,现在和美的合并就完蛋了。我觉得家电遥控软控改成这种自动断电关机最好。

网友C:
用继电器有什么麻烦的,一个5v继电器,一个开关二极管,一根USB线,一个插座就够了。开机,电脑USB有5v电压,继电器导通。音箱插座就有电,电脑关机,USB没有5v输出,音箱插座就断电,这样你都嫌接线麻烦那还是直接买成品吧

网友:
敢问 电脑音响用的是甲类功放吗? 如果不是的话 不用在乎这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继电器有什么麻烦的,一个5v继电器,一个开关二极管,一根USB线,一个插座就够了。开机,电脑USB有5v电压 ...

穷人家地方小,线多又乱…接线好麻烦。音箱内部解决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实现的是手动开,无信号N秒后自动关。如果非要实现自动开关,那么播放的音乐起始部分你是听不到的,因为 ...

这个听不到开头部分没有问题,电脑开机不需要马上听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听不到开头部分没有问题,电脑开机不需要马上听到的

实际上最简单的,就是楼上说的,音响和电脑公用一个排插。既经济,又相对节能。如果用音响智能控制等待电脑信号的方式,音响有个待机状态,也不环保。如果是排插+音响智能控制,需要你测算一下音响开机后的静态功耗和音响智能控制板的功耗。二者对比一下,看改造是否有意义。

网友D:
从usB引电接继电器或光耦加双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usB引电接继电器或光耦加双硅

双硅不用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穷人家地方小,线多又乱…接线好麻烦。音箱内部解决最好。

音响电源串一个声控开关,5元买成品,延时调长一点,比如半小时,打开电源自动接通,设定时间内没有出声自动关闭,类似接触器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E:
音响电源串一个声控开关,5元买成品,延时调长一点,比如半小时,打开电源自动接通,设定时间内没有出声 ...

或着直接电脑主机引出音响需要的直流电源。